[电源] 电视盒子和显示器联动

楼主(2022-11-09):
我用一个显示屏连接移动电视盒子当电视,显示屏不同成品电视机,没有遥控器,开关机按钮深藏屏后电源盒侧面,挂墙上后开关机极为不方便,小孩够不了也不会开关机
我设想,如果打开关闭电视盒子就能自动打开关闭显示屏就非常方便,最简单的方法是加一个总控插座,空间条件限制,再加插座线太乱了,除了大家看到放在显上面的,显示屏下面桌子上还有一个插座,插座上有电脑和电脑显示器,射灯,音响这几个插头连线,乱,排除加插座,我思路是,电视盒子开机会给一个什么信号给显示屏的,显示屏才会有画面是不是,那是不可以通过这个信号来触发显示屏电源板上的3.3vsb开机(好像3.3vsb是开关机的吧),不知道这样行不行,如果加装继电器或者继电器模块能行得通吗,前几天换烧了的显示屏电源板时拍了几个电源板的照片,给大家帮忙看看,大家帮忙想想办法,
当时随便拍的,照片不全也不是很清楚

网友A:
弄个5v继电器,用盒子的USB口供电,控制显示器的交流电源

网友B:
对,你想的太多了,像一楼说的用继电器控制220v电,给电视供电

网友C:
电视盒子 +显示器:盒子开机,显示器亮屏;盒子关机,显示器待机---

网友D:
你这个线路太乱了,我在厨房墙壁上挂了个NEC液晶,接小米魔盒,用电视家看电视高清直播,直接用小米魔盒的遥控器开关机,液晶不用关,无信号源之后即自动转节能待机状态。

网友E:
显示器给盒子供电
反过来

网友:
真叫人头大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弄个5v继电器,用盒子的USB口供电,控制显示器的交流电源

这个方案可以,但不符合我的要求,其实最简单的方法是加一个总控插座,但是我不想多加一条线什么的在能看到的地方,不管是加装还是改装,最好是能整合到显示屏电源盒子里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对,你想的太多了,像一楼说的用继电器控制220v电,给电视供电

一个总控插座更简单,但我不想多加一条线在能看得到的地方,因为就那一点空间太多线太乱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电视盒子 +显示器:盒子开机,显示器亮屏;盒子关机,显示器待机---

对,是这样想,我是不知道盒子开机后信号到显示屏那里,知道这个就有办法改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显示器给盒子供电
反过来

就是因为显示屏开关在屏后电源盒子侧边,挂墙上后空间小又高,不按好开关机键我才想折腾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你这个线路太乱了,我在厨房墙壁上挂了个NEC液晶,接小米魔盒,用电视家看电视高清直播,直接用小米魔盒的 ...

你这些跟我的不一样,我那显示屏就单纯是显示屏,连电视都不算

网友:
2楼的办法好,简单有效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F:
这还真没见过...

我只是想想,能做就做

网友:
你的意思是显示器通电时是待机状态,得按一下轻触开关开机?

网友:
这样也行,哈哈可以

网友:
不懂,我就看看~~

网友:
声音呢,接功放吗

网友:
这显示屏连壳子都没有,已经是插排光猫路由机顶盒,一堆盒一堆线了,不想再多加一条线。对于这对外观对功能都有要求的,还是花点钱买新电视吧,又好看又好用。不过也有土办法,按键不是靠后够不着嘛,找一小块单面板,飞线到主板按键,焊一个贴片按键,板子用双面胶贴在屏框边缘,顺手的地方。又或者用一个长条开关固定在顺手的地方,控制机顶盒和显示屏的电源,看就打开,不看就关了,省电又方便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你这些跟我的不一样,我那显示屏就单纯是显示屏,连电视都不算

我的NEC就是单纯的液晶显示器啊,不是电视机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