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工仪] 各位,这根铜丝的直径是不是0.56mm

楼主(2022-11-09):
下面的小刻度是在0-1之间,

对齐的小刻度是6那里,是不是就是0.5+30*0.02=0.56mm

网友:
对齐6就是0.6mm

网友A:
0.6
0前读主尺,是0
小数读副尺对齐数,是0.6
加起来0.6

网友B:
机械的卡尺,学会了没几天又忘记了,不好算。不如买数字读数的方便

网友:
对齐6那里就是0.6了,那个0.02是精度
说错了,那个一小格的话,是要乘0.02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机械的卡尺,学会了没几天又忘记了,不好算。不如买数字读数的方便

一年都用不到一次,不想买数显的那种。用这种凑和用得了。

网友:
应该是0.06吧

网友:
0.6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0.6
0前读主尺,是0
小数读副尺对齐数,是0.6

为啥不是30个小格子*0.02=0.6呢?

网友:
这一格对齐才是0.56

网友:
是30*0.02=0.6mm

网友:
的确是0.6,游标卡尺用起来的确是要稍稍麻烦一些,但是能够精确到0.0X已经很不容易了。

网友C:
似乎6 过了点,前一格,是0.58

网友D:
我觉得0.52/0.54/0.56/0.58mm都可以读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似乎6 过了点,前一格,是0.58

所以讲还是要不断的学习。。。这玩意我学了就忘了。还得请教坛友

网友:
0.66 主标尺看大数,游标尺看小数。大数不到1就是零点几,小数看0.6后面第三线与上面完全对齐就再加0.06,结果0.66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我觉得0.52/0.54/0.56/0.58mm都可以读

你这个有点模糊了。

网友:
这样的话,我认为可以是0.59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为啥不是30个小格子*0.02=0.6呢?

这不就是0.6了啊,加整数毫米是0,就是0.6
50分游标卡尺原理就是副尺的50格合计比主尺50格少1毫米,每个格子错开0.02,累计到哪里对齐就是0.02×格数,其实不用数,人家给你标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