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照明] 电话线供电小台灯

楼主(2022-11-09):
收拾屋子,找出一个电话线供电小台灯,以前淘的,也没怎么用。电话线供电,亮度一般,好处是不交电费,不过用的多了估计会影响电话线路的稳定。现在也没用了,挂咸鱼也没人要,准备扔掉,扔前发个拆机帖。还有电话机也拆了,还有红外控制洗手液机也让我拆了,拆下的配件也没人要准备扔掉。

外观看,就是个小小台灯。

标准电话线接口,可以插到墙上电话线接口。

底部是电池仓,原来是可以放3节5号电池的,被改成了外接电话线。电池正负极弹片也没有。

拆开看,里面很简单,电话线引进来整流变直流,通过一个按压开关,一个小电阻,供给LED1

灯头拆开,就是led电路板。

网友:
现在基本上淘汰了吧,家庭使用有线电话的没有几家了

网友A:
现在家里有电话的不多了吧

网友:
确实有点古老了,做配件好像也没啥可用的

网友:
还有这种偷电法……
话说,当年的电话线电压为50v左右,电流超过20mA交换机就认为是摘机了,所以应该可以十几个5mA的白光LED串联取电偷用而不影响电话功能……

网友:
十多年前有过这个想法,但考虑这个本就不耗电,故一直没付诸实施。

网友:
现在电话都是接自家光猫上了,没必要用这玩意了,运营商省一大笔电费

网友:
还有年代感的东西,现在座机少了,家用也都是取自家的电了

网友:
曾经使用过

网友:
曾经想过

网友:
这想法太妙了

网友:
以前自己接电话线都是直接用手摸还真不知道是带电的

网友:
鸡肋啊,留之无用,弃之可惜,断舍离吧

网友:
应该有电话的家庭越来越少了。。。

网友:
以前停电的时候能当蜡烛用,后来电话改光纤了要自费

网友:
有电话的越来越少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现在家里有电话的不多了吧

我家就有……。
光猫分出来的

网友:
我家的光纤入户,光猫出电话线,用的还是自己的电。

网友:
家里有有线电话也是用的自家的电,都是光缆进户了。

网友:
小时候做过这个