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播放] 拆一放歌的

楼主(2022-11-09):
到我手里很久了,前天发现音量电位器有点问题,然后就打算喷点酒精进去试试,结果喷多了,用压缩空气吹了之后发现有白色的像是进水的痕迹,拆开清理一下,挺喜欢音量使用旋钮的方式调,可以想开多大就开多大,可惜缺点就是这种电位器都太容易坏了,接比一般播放器多一个USB可以放U盘里面的歌曲,,电池是用18650,这点也挺好,这黑色盖子下边居然还藏了一颗螺丝,里面该有的东西都有,充电IC,电池保护IC,喇叭线的位置还弄了吸音棉,手绳是天线,后壳上面还有辐射喇叭,

网友:
中规中矩,还不错哈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挂绳兼作天线啊,效果好不

网友:
有被动辐射,音应该不差

网友:
这个还算可以

网友:
小喇叭广播开始了

网友:
播放器看着还不 错,功能挺多

网友A:
可以用万能润滑剂,电路板清洗剂等清理。最好买点备用电位器。

网友:
音量使用旋钮的方式调节,方便一些。

网友:
播放器看着还不 错

网友:
音量使用旋钮的方式调节方便,这种音箱大部分是老人使用

网友:
那个手绳样式的是不是天线啊,不错的想法

网友:
金正的机子还可以谢拆机维修分享

网友B:
开关帽掉了还是原装就这样?里面难能可贵都是用接插件

网友:
还带电平指示功能?

网友:
挺好,电池是18650的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可以用万能润滑剂,电路板清洗剂等清理。最好买点备用电位器。

万能润滑剂,,,,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开关帽掉了还是原装就这样?里面难能可贵都是用接插件

开关掉了,到我手里就掉了,那是中性笔尖的保护帽,

网友:
这一点好,用18650,是最大的好处,代换容易,