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家电] 在家里拆焊线路板,排烟怎么做比较好?

楼主(2022-11-09):
直接在阳台上弄个小风扇拆焊,被邻居看到,怕是要被投诉

网友:
弄个管子排放到烟道里

网友A:
很简单,直接在厨房油烟机下搞就行了。那个直接排放到公用烟囱里,没人说啥的。别问我怎么知道,我就这么搞的,效果杠杠的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很简单,直接在厨房油烟机下搞就行了。那个直接排放到公用烟囱里,没人说啥的。别问我怎么知道,我就这么搞 ...

油烟机下搞,污染厨房台面,这可是捣鼓食物的地方啊

网友:
楼主这是要开厂子的节奏

网友:
这是要准备烧电焊?

网友:
多大规模的拆啊?

网友:
多大的烟要排放,我在办公室焊接,都没人说啥。

网友:
这个厉害了,动静不小

网友:
这准备大规模的拆啊

网友:
厨房烟机一开就OK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