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综合] 看到有人卖手机红外,价格不到400

楼主(2022-11-09):
对方说没有安卓机不管好坏,9成多新,难受了买不买

网友:
不管好坏=就是坏的,现在安卓机满地都是,借一个试一下也不是难事吧

网友:
“对方说没有安卓机不管好坏”
体育老师教的语文?

网友:
天上不会掉下来的好事的。。

网友:
肯定不买,不管好坏一律就是坏的,这是商家不成文的潜规则。

网友:
不管好坏=坏的
400块就买个坏的?

网友A:
也不能这么定论,我买了好几把键盘,都是不包好坏,结果都是好的。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也不能这么定论,我买了好几把键盘,都是不包好坏,结果都是好的。

毕竟坏键盘还能拆件,这个坏的拆件都没人要,我也捡漏一台开机嘎嘎响的复印机,一听就是齿轮问题果断拿下,硒鼓堵死转不动捡漏成功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毕竟坏键盘还能拆件,这个坏的拆件都没人要,我也捡漏一台开机嘎嘎响的复印机,一听就是齿轮问题果断拿下 ...

我很好奇,这是啥手机红外。我只知道小米的手机自带红外,用来遥控电器的那种。

网友:
也不一定就是坏的,也许是好的。很多时候我在咸鱼上卖东西,明知道是好的,但我也要写上两手物品不退不换

网友C:
引用 网友A:
我很好奇,这是啥手机红外。我只知道小米的手机自带红外,用来遥控电器的那种。 ...

楼主这个是热成像仪,可以外挂在手机上的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楼主这个是热成像仪,可以外挂在手机上的。

原来是热成像系统,那这个价格不算贵。

网友:
不建议买,看样子插头就不是Type-C,用起来不方便,然后就是没标分辨率、热敏值等参数,即使能用,效果也毫无保证,踩坑风险很大。400大洋买个吊儿郎当的货,还不如直接买个一千出头正儿八经的手持机型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我很好奇,这是啥手机红外。我只知道小米的手机自带红外,用来遥控电器的那种。 ...

红外热像仪镜头,可以热成像的那种!懂了啵

网友:
这种传家宝价格也敢买,买这种的没有小白,楼主想想