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Other] 联想ST510开卡貌似成功,但是无法识别到硬盘,咋解决。

楼主(2022-11-09):
开卡教程参考这个 https://www.mydigit.cn/thread-270651-2-1.html
看到有绿色的圈圈的后,退出软件,插拔USB,有识别到USB的声音,但始终看不到盘符,设备管理器里也没有发现,DG里也没有,USB的弹出的声音会循环持续。

网友:
放设置图上来看看,才知道啊

网友:
USB的弹出的声音会循环持续
换到机箱后面的USB接口 或者换个转接板看看

楼主:
接回到stat上,开机bios没有识别到硬盘,是不是开卡设置不对阿。
开卡看到那个绿圈圈,一激动忘记截图了,就直接退出了。
开卡设置就是 按https://www.mydigit.cn/thread-270651-2-1.html 这个帖子里抄的。

楼主:
现在的问题 如何在刷回去了,打开SM2258XT开卡软件,始终连接不上,那个room短接也短接了,感觉这个短接地方和别的板子不太一样。

网友:
应该是5楼图中左边螺丝孔右边的两个孔才是rom位

楼主:
重新开了一下,可以了,但是掉速好厉害 ,拷贝一个15G的文件,开始几秒可以150多M,后面就一下掉到20-40M 了。

楼主:
重新开了一下,可以识别到了,格式化后,掉速好厉害,头几秒160-180M,后面就一下掉到20-40了。

网友:
2258XT众生平等,缓外都掉速

网友:
做工一般般