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其他] 一个小收音机

楼主(2022-11-09):
挺奇葩的小收音机,外形是不是变形金刚,正面这不是按钮背面模具上有刻字,所以压出来的模具全都有字,省得每个再去印一次,这玩意儿没有调音量的旋钮,音量是通过侧面的开关选择,中档位或者高档位,奇葩吧,更奇葩的是中档位的音量都大得要死,相当于别的设备80%的音量了,声音开到最大真怕把我耳机烧坏,,内部电路板很小,跟7号电池对比一下就知道了,电路板背面一颗收音IC,资料简简单单的一页,准备抽时间把声音改小,看了下电路板,发现耳机插口前边串有一颗电阻,准备把电阻的阻值换大些限流中档位串有这个电阻,高档位就没经过这个电阻,改中档位就行了,高档位用不着,主要是想玩,现在手机都带收音机,就算不带收音机,还可以用网络收音机

网友A:
曾经十块钱在地摊上买过一个,只能用耳机听,后来不知道去哪了。

网友B:
好迷你的收音机。。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曾经十块钱在地摊上买过一个,只能用耳机听,后来不知道去哪了。

以前0几年初中的时候学校很多同学买,晚上睡觉的时候听,那时候随身听比这个贵好几倍还要磁带,还费电,还要充电宝,所以大家都喜欢买这收音机,

网友:
检测遥控器和开关电源是否起振还是很好用的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好迷你的收音机。。。

电路板小,外壳做得大

网友:
外型小巧,像个遥控钥匙

网友:
过去用过这种收音机

网友:
好迷你的收音机

网友:
如果是二十年前,我一定会收藏一个的!

网友:
好迷你的收音机。

网友:
看有同学拿的圆珠笔样式的小收音机,也是要用耳机才能听的,不过那个是中波

网友:
九十年代最开始出来的芯片是7088,后来改成这个了,再后来牛屎片也出来了,价格一泻千里。

网友:
小收音机还冒充车钥匙?

网友:
不说我还以为是红外线遥控

网友:
华晶真的copy了无数型号的芯片了。离谱的是,copy出来的东西还不错。以前黑白电视上最好的芯片是原厂东芝的,其次是华晶的,合资那些差得很。

网友:
这个就是以前笔形收音机电路板了,只不过换了外壳了,灵敏度很一般而已了。

网友:
我记得抽屉里还有一个类似的,也可能找不到了。好像是别人买酒给的赠品。

网友:
这是八九十年代各种外型的小收音机也有一个小半圆型两节7号电池