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卡类] 闪迪TF卡High Endurance系列2019款双版本64GB评测数据

楼主(2022-11-09):
贴文说明
①帖子仅公布评测数据,评测数据仅供参考。
②帖子内容分为实物合照、读卡设备、评测主机配置、程序测试。
③款式为一型卡。

实物合照

读卡设备:闪迪SDDR-B531

评测主机配置

楼主:
芯片方案因多重原因,本楼作废!

楼主:
实际容量均为59.48GB

楼主:
峰值读写

绿底

黑底

楼主:
多项读写

绿底

黑底

楼主:
压缩基准

绿底

黑底

楼主:
数据跑圈

绿底

黑底

楼主:
实时读写

绿底

黑底

网友A:
闪迪还算良心,还有MLC卖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闪迪还算良心,还有MLC卖

楼主说了是猜的

网友:
感觉还可以

网友B:
闪迪/东芝15nm MLC晶圆在2015年11月全部停产,产线转产3D TLC也就是BICS2,晶圆测封持续到2016年中旬后再无15nm MLC,而高耐久白卡2015版全系用的15nmMLC,但是最大容量只有64GB、至2017年BICS良率大幅度提升,满足测封量产条件后2018年发布的闪迪高耐久白(即2019版高耐久白)全部换BICS3+群联PS81xx 主控 全系TLC直写

至2021年,高耐久白全部换大die BICS4 + 群联 PS81xx 主控 全系TLC直写
闪迪编号第一位为年份8为18年,9为19年,0即20年,1为21年,2即22年,第二第三位为月份,即204为22年04周,015为20年第15周、
而且你评测了一大堆东西,闪存知识储备量还是严重不足,22年不可能还用7年前的15nm晶圆,盲猜都要有依据不是?BICS3最小die是32GB,4Die就是128G闪迪不会这么良心128G当64G卖、
而且那个也不叫DDR200,那也是SDR104只是略微超频,闪迪称之为 超传输技术, DDR200是信号上升沿下降沿都可以传输数据,理论带宽400MB/S即 双排金手指的UHS-II(某某沙读270写180的1800x),区区160的读速连DDR100都达不到,就不要说是DDR200了
就一台电脑+读卡器和几张卡就瞎jb猜没有真实性可言,那数码之家岂不是人人都能当评测家拿钱?

而且不要觉得速度快就是MLC、
我跟你讲现在3D TLC的直写速度比MLC都快,都不低于1G:1MB/s
就拿L85 L95来说,128G的8CE L95B直写也就140MB/S顶天,
而128GB的2CE B17直写也能达到140MB/s,B27 B37更快,
1TB的BICS4直写都能达到2G/S,差不多1G:2MB/S了,所以64GB的3D TLC写入90来说是很正常的事,速度慢只是主控性能不足而已

网友:
这卡不支持闪迪工业卡的SMART信息读取,够抠门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闪迪还算良心,还有MLC卖

看13楼大佬发言,果然不是MLC

网友:
我觉得,现在这行情能用就行了!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闪迪/东芝15nm MLC晶圆在2015年11月全部停产,产线转产3D TLC也就是BICS2,晶圆测封持续到2016年中旬后再无 ...

理论知识很强大!很NASS! 允许有分歧!可以否定一遍文章、但是我们不能否定一位青年志愿者无私奉献的精神!武断的抨击,只会显得自己 毫无深度!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闪迪/东芝15nm MLC晶圆在2015年11月全部停产,产线转产3D TLC也就是BICS2,晶圆测封持续到2016年中旬后再无 ...

32g的tlc有可能写入108mb/s吗,一张2021,12月的闪迪红黑32g,全盘写入108mb/s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32g的tlc有可能写入108mb/s吗,一张2021,12月的闪迪红黑32g,全盘写入108mb/s

应该只是PMLC而已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32g的tlc有可能写入108mb/s吗,一张2021,12月的闪迪红黑32g,全盘写入108mb/s

你这应该是模拟MLC,我说N18开成M16还能全盘写入稳80M/S呢是MLC么