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TM] 人肉smt续,熟练贴片机器人

楼主(2022-11-09):
按坛友的指点,板子上锡,不能太多,刷助焊剂,板子有粘性后放正元件,上加热台220度化锡3分钟,8*16一次成功,耗时2个小时。

网友A:
好奇楼主的用途,介绍一下呗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好奇楼主的用途,介绍一下呗

音乐频谱灯

网友:
发张效果图呗

网友B:
还不如十块钱买一针管锡浆……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还不如十块钱买一针管锡浆……

焊点太小,锡浆点不好会短路,血的教训

楼主:
程序还没写完

网友C:
下次可以找我试试一次性牛皮纸仿钢网。造价低廉,好评如潮,先祝你脱贫。。

网友:
晒出你的加热台来看看

网友:
是的啊 加热台也晒出来啊

楼主:
加热台,大路货

网友D:
这个焊起来太费劲了,给您提供个思路,LED大屏幕的显示模组,买个二手的也不贵。

下图是我用STM32驱动起来的显示效果,32*64点阵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这个焊起来太费劲了,给您提供个思路,LED大屏幕的显示模组,买个二手的也不贵。

下图是我用STM32驱动起 ...

多谢多谢。
LED屏手上有几块红绿双色的,192*64国产单片机IO刷新速率不够,正想办法呢

网友:
这个好,技术牛

网友(2024-06-24):
加油加油,努力量产实现自动化生产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下次可以找我试试一次性牛皮纸仿钢网。造价低廉,好评如潮,先祝你脱贫。。 ...

牛皮纸仿钢网?这个也行?

网友:
板子上锡,不能太多,刷助焊剂,板子有粘性后放正元件,上加热台220度化锡3分钟

----这方法简便易实现!很好!

网友:
铁板鱿鱼的方法,厉害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