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电动] 各位大表哥大表姐们,帮小弟看下这几个小型100M的示波器能用不?

楼主(2022-11-09):
业余用用,要求不是很高,能大致看个波形,测个电脑主板信号有无之类的就差不多了,手上已经有个大屁股菊水了,不过太大了基本闲置,想买个小巧的,目标是100M的,看了下闲鱼上二手的普源的400左右可以买了,那种应该够用了
另外看了下X宝上新的便携式的,看着好像也还行,具体咋样不知道,有懂的大表哥大表姐给看下能满足要求吗?就下面这三款

平板数字示波器FNIRSI-1013D双通道100M带宽1GS采样小型便携式-tmall.com天猫

正点原子DS100手持数字示波器双通道迷你小型便携式仪表汽修100M-tmall.com天猫

数字示波器FNIRSI-1014D双通道100M带宽1GS采样信号发生器二合一-tmall.com天猫

网友:
要求不高的话还是可以的

网友A:
除了正点原子的示波器还能用用,这两个完全就是个垃圾,各种虚标参数,假的一批,,
我还是建议你加点钱买梦源实验室开发的那个便携式示波器,参数是真的好,价格也是真的贵!这个的参数是真实的,完全不虚标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除了正点原子的示波器还能用用,这两个完全就是个垃圾,各种虚标参数,假的一批,,
我还是建议你加点钱 ...

倒不是一定要便携式的,没便宜的话买普通台式的也行,二手的普源的肯定够用了。

正点原子这个按我的需求来说够用了吗?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倒不是一定要便携式的,没便宜的话买普通台式的也行,二手的普源的肯定够用了。

正点原子这个按我的需求 ...

完全够用了,,,更好的体验建议加钱!!!!!!!

网友B:
如果是买来用的,还是建议买个好点的 二手都行,普元 固伟 泰克都行。如果玩玩 想长长见识 练手  学习学习你说的都可以。国产二手的建议不超过3年的。

网友C:
真的会虚标吗?像这种计量测量工具也会虚标?那这行业也太差劲了吧,有没有人管管

网友:
买个大牌二手的靠谱

网友D:
如果就是看个波形和主板信号什么的,二手普源双通道100M足够了,几百块钱也很实惠,而且以后万一有问题,配件也好找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真的会虚标吗?像这种计量测量工具也会虚标?那这行业也太差劲了吧,有没有人管管 ...

参考电商平台那些号称10000W和远射10km的头灯和手电的文案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完全够用了,,,更好的体验建议加钱!!!!!!!

谢谢,加了钱是不是更好的体验就不知道了

网友E:
说实在的,都不看好,真的有100M带宽吗?感觉都是玩具。示波器最低也要买个普源的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真的会虚标吗?像这种计量测量工具也会虚标?那这行业也太差劲了吧,有没有人管管 ...

虚标有人管的话就不是深水宝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如果是买来用的,还是建议买个好点的 二手都行,普元 固伟 泰克都行。如果玩玩 想长长见识 练手  学习学习 ...

新的就是楼上说的虚标的问题比较麻烦,不买来测试下不知道具体情况,所以先来问下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如果就是看个波形和主板信号什么的,二手普源双通道100M足够了,几百块钱也很实惠,而且以后万一有问题,配 ...

二手普源的泰克的很多,都够用,只不过刚好看到这几个便携式的看参数还行就来问下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说实在的,都不看好,真的有100M带宽吗?感觉都是玩具。示波器最低也要买个普源的 ...

所以先上来问下,说实话这东西真买了我也不知道怎么测有没有虚标

网友E:
引用 楼主:
所以先上来问下,说实话这东西真买了我也不知道怎么测有没有虚标

你看看普源同样带宽的网上卖多少钱,不光带宽还有存储深度。普源示波器还有人看不上呢,我感觉要是专业学习的话最起码也是普源的,否则就是买个垃圾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你看看普源同样带宽的网上卖多少钱,不光带宽还有存储深度。普源示波器还有人看不上呢,我感觉要是专业学 ...

专业的肯定买好的,问题咱业余啊,而且还不指望它吃饭,纯粹兴趣再加上平时修点小东西,那还是要看自己承受能力不是,其实会来问来挑的都是穷鬼,能定小目标的哪需要纠结这些是吧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专业的肯定买好的,问题咱业余啊,而且还不指望它吃饭,纯粹兴趣再加上平时修点小东西,那还是要看自己承 ...

示波器楼主提到的这个价值的感觉就是个玩具,白花钱,说实在的示波器是个好东西,在解决疑难杂症方面没他还真不行,尤其在开关电源上面,不过大部分时间都在吃灰。不行的话二手的也可以考虑,但是风险比较大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谢谢,加了钱是不是更好的体验就不知道了

个人在用普源的MSO2302A-S,体验的确好,相对于MSO5074流畅很多。虽然比不上泰克等老牌大厂。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