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其他] 悲伤的故事录像机毁了硬盘

楼主(2022-11-09):
这是一个悲伤的故事   大概率录像机接线虚接  导致硬盘报废   全新硬盘  直接坏道    硬盘全新但是是库存硬盘  只剩下七天质保   抓紧联系西数  走了城市快车的质保  现在显示哪里签收了  也不知道是什么流程   哎

网友A:
应该不是供电的问题导致的

网友:
虚接也会转吗

网友:
两根黑线不是共地么?

网友B:
一样的悲剧,我今天拆了一台小的硬盘录像机,里面的硬盘也跟你这个一样三黄,小硬盘录像机没有独立的开关电源供电,里面供电部分不行。另一台今天拆开的20路还是16路的,4硬盘的录像机,里面有独立的开关电源,里面的硬盘8年了,全扫了只是有一处在末尾的坏道,检测软件读取信息只有一黄

网友C:
感觉不太可能,两根黑线是共地的,用一根也能转起来。

网友:
还好还在质保期

网友:
这盘黄的真多  机械盘很多时候是供电或者震动搞坏了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感觉不太可能,两根黑线是共地的,用一根也能转起来。

转起来了  开始没问题  转了20分钟硬盘就提示错误  格式化各种卡  线插上  换了硬盘正常了   黑线共用是录像机上共用吧   硬盘上是分开的吧

网友D:
引用 网友B:
一样的悲剧,我今天拆了一台小的硬盘录像机,里面的硬盘也跟你这个一样三黄,小硬盘录像机没有独立 ...

8年,硬盘没有挂。。这是玄学啊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一样的悲剧,我今天拆了一台小的硬盘录像机,里面的硬盘也跟你这个一样三黄,小硬盘录像机没有独立 ...

现在的录像机外置电源也是轻飘飘的  不知道能用多久

网友:
硬盘录像机坏是迟早的,能用个四五年就够本了,本身一直在写入!

网友:
有没有可能是电源老化了供电不稳了,  那两根黑线是相通的公共地的一根就能工作的.

网友:
对西数紫盘的期望值别太高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8年,硬盘没有挂。。这是玄学啊

是3个3T绿盘都没有挂,只有一个有一黄,其他没有问题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应该不是供电的问题导致的

同意,应该是保管不妥,早就坏了,只是现在拆开上机才知道

网友:
这罪魁祸首你不打算砸了它吗?

网友:
城市快车用过一次,还不错,换新硬盘不需要发票。

网友:
建议还是换个好电源吧,这个硬盘损坏和电源有很大关系

网友:
硬盘上的两个黑线也是共的。应该不是这个问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