有没有大佬用过那个PCIE转一个固态硬盘的接口板子呀,这个可靠吗

楼主(2022-11-09):
我电脑的硬盘位置都已经用完,偶然网上看到可以,PCIE转固态硬盘的接口板子
可以扩一个固态硬盘的位置,所以想着买一套回来用用

现在我的问题是,这样的操作,稳定性咋样

网友:
我用了,挺好的。

网友A:
5-6年前就用这款了,稳定性还不错。

网友:
该可以吧,这种盘走的就是pcie通道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5-6年前就用这款了,稳定性还不错。

好的,多谢大佬的回复

网友:
佳翼的这个还行,便宜质量也还可以,之前买了一个,不过现在扔抽屉里没用了

网友:
走pcie的还算稳定

网友:
老主板不能当系统盘

网友:
类似于以前的 sata转esata 、 pci转miniPCI  ,都是没有芯片的,只是接口尺寸的转换,即使最廉价的都没什么问题。

网友:
用过,只是个转接卡,速度受主板pcie接口影响

网友(2022-12-17):
30出头买了一直 Z家的 二合一的转接板,
PCIE转 NVME+NGFF(就是sata协议)

一个4X pcie插槽, 兼容2230-22110长度,还带散热片 用了大半年没问题

网友:
我买的某宝的,9块钱包邮,不带挡板。
我的是pcie3.0,就一个接口走线转换,没问题

网友:
好用,之前用过。

网友:
pcie,你可以使用raid卡转接出来更多的硬盘接口。SATA接口。一张raid卡可以转接8个SATA接口。也可以接sas接口硬盘。

网友(2023-08-08):
很实用的东西,

网友:
对主板有要求,旧主板不行

网友:
只是接口形态的转换,转换卡上也没有芯片什么的,一般来说都没有问题。只是要注意老型号的主板会存在一些速度之类的限制。

网友:
这个可以用,没问题的

网友:
可以用,但是bios不一定支持,有的需要改bios支持才能启动

网友:
刷个bios, 很好用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