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C51] 再来讨教:MOS管电流冲击

楼主(2022-11-09):
请教大家下面这个现象有什么手段可以消除?虽然这个电流冲击在管子的电流范围内,如能改善那是最好的,特来讨教学习。电阻负载,工作电流7A,开机瞬间有100us的冲击电流达到25A左右,中间有一些轻微波动,随后回到设定值7A正常工作,这个冲击一般用什么方法消除?

补充内容 (2022-11-29 07:57):
查明原因了,是用了电子负载的原因,换成纯电阻波形就非常好了

网友:
减小并联的电容?

网友A:
方便上MOS管与负载的电路图不?

网友B:
电阻负载,不至于这样,你这算是有问题了。具体要看你的电路与PCB布局。

网友C:
你这个是不是点的汽车大灯灯泡?

网友D:
如果mos后有大电容,把它移到mos前

网友E:
可以对mosfet增加缓启动电路,应该可以改善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电阻负载,不至于这样,你这算是有问题了。具体要看你的电路与PCB布局。

查明原因了,是用了电子负载的原因,换成纯电阻波形就非常好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你这个是不是点的汽车大灯灯泡?

查明原因了,是用了电子负载的原因,换成纯电阻波形就非常好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如果mos后有大电容,把它移到mos前

查明原因了,是用了电子负载的原因,换成纯电阻波形就非常好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可以对mosfet增加缓启动电路,应该可以改善

查明原因了,是用了电子负载的原因,换成纯电阻波形就非常好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方便上MOS管与负载的电路图不?

查明原因了,是用了电子负载的原因,换成纯电阻波形就非常好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