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影像] 铁三角 AT8531麦克风双供电幻象电源供电模块开拆

楼主(2022-11-09):
咸鱼收的,300元,供电模块+界面话咪
供电模块原本以为多高大上,拆开发现就这么回事
右上角那个变压器原本以为是将电池1.5V升压到48V的变压器
后来观察发现是一耦合作用的

这面什么都没有

背面不少元件,电阻电容 耦合变压器,三极管

网友A:
就是啊,这么简单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就是啊,这么简单

原本以为应该有点啥音频处理电路什么的

网友B:
China ,中国风特供版

网友C:
普通的幻想电源,应该就是一个48v的小电流电源!一般的调音台上就是通过双交流18v取得的!

网友:
外壳做工挺好

楼主:
的确,不过里面也不错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普通的幻想电源,应该就是一个48v的小电流电源!一般的调音台上就是通过双交流18v取得的! ...

是的,幻想电源其实很简单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China ,中国风特供版

看来进口版一样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