这个光电接近开关,输出是低电平,能否改成高电平输出?

楼主(2022-11-09):
我买的“红外线光电接近开关"。有个问题,希望能得到解答。现在是:待机时为高电平,输出为低电平。  能否改成,待机低电平,输出高电平。我该怎么做?才能符合要求。

我想加一只NPN的三极管作为反向转换,但试下来不行。

希望大家出个建议,帮我修改一下电路。

网友:
这玩意买的时候就分pnp和npn

网友A:
模电渣渣觉得三极管应该可以搞定吧

网友:
干嘛不试试pnp管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模电渣渣觉得三极管应该可以搞定吧

模电不行,还有数电呢,加个非门不就妥了吗

网友B:
NPN管应该可以的呀,把你试验的电路的电阻值标出来,大家才好分析。

网友:
加三极管反相试试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NPN管应该可以的呀,把你试验的电路的电阻值标出来,大家才好分析。

刚好手头有一个电路也是一样,两个电阻都是1K