怎么用有线中继无线摄像头的WIFI

楼主(2022-11-09):
有个特殊位置的无线摄像头,有几栋楼隔着,完全没信号。
想在能收到摄像头信号的地方放个路由器,再拉网线到接收的地方,又再装个路由器,用手机接收或输入录像机。
不知道这方法是不是可行?有经验的朋友请教一下,要怎么详细设置。谢谢。

网友A:
能行吧,相当于有线夹无线的扩展啊,或者无线桥接过去,tp里面似乎叫域展还是啥啊

网友:
可行,搜索一下路由器无线桥接,要设置在同一网段,录像机才能搜到摄像头.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能行吧,相当于有线夹无线的扩展啊,或者无线桥接过去,tp里面似乎叫域展还是啥啊 ...

那个叫易展

网友:
关键是网线的长度

网友:
没啥好办法,主要是施工条件好不好,定向天线看看

网友:
用卫星锅两个相对接收,形成定向天线!距离可达几公里之远!

网友:
几栋楼隔着意思就是距离太远,估计悬,如果可视地话可以用山寨UBNT点对点...

网友:
先用路由器看看能不能连上摄像头Wifi,能连上再接网线用另外的路由测试,测试能用手机连接摄像头那就可以拉线了。

网友:
方法可行,估计实际使用中可能会不稳定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