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电脑] 拆个杂牌无线鼠标吧

楼主(2022-11-09):
疫情被困在家无聊,拆个之前废品站20块钱收的一堆新鼠标吧,好像有40个左右吧有两个型号,用着有延迟,拆开看看咋样,这防拆贴贴的太魔幻了,用的是华诺的微动编码器不知道是个啥,牛屎一点都不圆太山寨了,唉,血亏当配件玩吧。

网友A:
没有接收器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没有接收器?

接收器不是在屁股里面插着么

网友:
还是紫光呢,哈哈,这东西就看做工了。

网友:
难得见到紫光的无线鼠标

网友:
看外壳模具不精,质量一般般,能用级吧

网友:
一般办公用就够了

网友:
你买这么多是不要配电脑

网友:
华诺的微动,属于能用系列。

网友B:
紫光可不是杂牌哦,是不是原厂或者正品就是另一说了...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紫光可不是杂牌哦,是不是原厂或者正品就是另一说了...

山寨货吧,

网友:
双牛屎鼠标第一次见啊

网友:
UnisCom--清华紫光,用了华诺微动,估计质量不会太差。

网友:
质量一般般

网友C:
如果逛废品站的话可以的像坛友搞那种有点牌子的竞技鼠标,有些还算挺值钱的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如果逛废品站的话可以的像坛友搞那种有点牌子的竞技鼠标,有些还算挺值钱的 ...

废品站值钱的东西有很多,就考眼力了,前段时间几块钱收的身份证阅读器,这个可比鼠标值钱多了

网友:
5毛钱一个的鼠标,随便玩

网友:
这种鼠标买过几个,都是用不了几次就坏了。

网友:
看起不山寨,难得二堆牛屎