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家电] 24v电源适配器,空载正常输出24v,负载电压不稳,

楼主(2022-11-09):
这个电源是净水器用的,某天突然净水器一直在开机关机,测量有24v输出,还以为是净水器主板坏了,关电源后净水器一切正常,才知道电源的问题,用两个12v风扇并联测试,风扇一动一停的动,一个风扇可以正常运转。

电源已经换了,就想发出来学习学习电源的维修,请广大师父赐教,谢谢

楼主:
电容已经换了

网友A:
更换变压器边上的小电容

网友:
主电解也看一下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更换变压器边上的小电容

已经换了

网友:
换光耦试试

网友:
大多都是电容的事

网友:
着重检查一下反馈电路,就是光偶那一块儿的元件,如果没问题的话就看看变压器,变压器损坏的机率非常的小,但是不能忽略,检查变压器最好有电桥

网友:
也可能变压器虚焊

网友:
把220V输入滤波电容换了试试看。

网友:
如果还是这样,TL431和光耦也可疑。

网友:
反馈电阻阻值变大!

网友:
光耦 及负载电阻

网友:
我猜是电源芯片工作电压不对。

网友:
好像是个自激式的电源,查下正反馈部分

网友:
220v断电,次级外接12V测各处电压及光耦次级电阻

网友:
输出打嗝保护,是不是处于保护状态了

网友:
过流反馈电路可查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