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工仪] 紫外线散热一体

楼主(2022-11-09):
每次热风枪吹完都是嘴冷,于是就设计了一下散热风扇,因为有时候忙叨叨,不想手持于是用波纹万向管做支撑,因为紫外两个3w 热量大,就设计让风扇一部分风走紫外的那一边强烈推荐大家买个小3d打印机,做点支座固定壳什么的是真方便也就300多块钱,买个2手的也就1 2百。

日常一些小打印件,确实很方便

网友:
没看到比较便宜的3D打印机,想折腾一个,又不知道从哪里下手!
听说有300块钱左右的,不知道效果怎么样!

网友A:
就是啊,啥牌子型号的300元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就是啊,啥牌子型号的300元?

散件自己组装啊,咸鱼有的是

网友B:
使用3d打印机是不是得先学会3d建模软件才行?几百块钱不贵,要是还得花几百个小时学软件就太难了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使用3d打印机是不是得先学会3d建模软件才行?几百块钱不贵,要是还得花几百个小时学软件就太难了。 ...

o(︶︿︶)o 唉 就是再傻瓜的软件 你也得输入啊,学个solidworks 感觉几天晚上就够了,也不用学复杂的 就学会拉伸切除旋转就行了,而且不要把三维软件想的复杂,真的很简单,

网友:
玩3D打印机,心动,就怕到用时老是出废品!

网友C:
3D打印都有了,就缺把那LED板打样换掉,看起来就高大上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3D打印都有了,就缺把那LED板打样换掉,看起来就高大上了

紫外那个led 需要铝基板,尺寸太小 其他电路又用不上铝基板 没法双层,就没做,不想浪费100x100的机会

网友:
对于喜欢折腾的人来说,有台3D打印是真的方便。

网友D:
三百块的3D打印机哪里买?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三百块的3D打印机哪里买?

咸鱼搜啊,散件自己组装,简单,打印精度不是很高,但也够用,增材打印针的是太方便了,减材内部空间实现难,3d打印真是能设计就能打印啊

网友E:
楼主厉害了!这下子用光固化就方便太多啦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楼主厉害了!这下子用光固化就方便太多啦

那个是紫外线啊,照绿油用

网友:
3D打印还没有接触过,这么便宜吗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