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电动] 东城无刷电动扳手拆机,前面那个七齿头能单独更换吗

楼主(2022-11-09):
货场弄来的,转子的七齿轴磨损严重,前面那个七尺能单独更换吗,怎么才能柴下来呢?
https://www.mydigit.cn/thread-354131-1-1.html

网友:
个人意见 砂轮或者角磨机磨齿轮后面的侧面 磨到轴 上面自然就能拿下来 注意别磨到轴 磨到轴承没关系 轴承可以换。
最好先找找能不能买到这个齿轮,实在不行就买个转子吧。

网友:
某宝啥都有

网友:
宝 有总成 直接换

网友:
买个芯的也不贵啊,大有也才不到200,打黑玩进口还行,玩这种浪费时间啊

网友:
要想拆的时候不磨到轴,可以轴向进给,从齿轮端面磨起,等磨到轴露出头,就可以用拉马把套拔下来了。

网友:
防风打火机烧,用老虎钳拔下。拔不下就只能用楼上的电磨加拉马的办法了

网友A:
这齿轮都磨损成这样了,行星齿估计也快完蛋了。如果换齿轮箱造价就太高了,还不如买一个全新的机器了。

网友:
用老虎钳刀口夹齿与轴承结合处,有了空隙再垫东西,慢慢就掉了

网友:
这齿轮咋磨成蘑菇头形状了

网友:
磨成这样要赚多少钱?

网友:
第一次见到磨损这么严重的齿轮,这得干了多少活了!其他部件估计寿数也快到了,当然除非是因品控较差导致单一部件质量不过关,那倒是可以尝试修复一下的。

网友:
我不信齿轮箱还能用,建议拆开看看

网友:
先把齿轮前边给切断,这样就能看到轴,再把剩下的那个套逮着一个位置磨平面,一直快到轴,翻面,把另一面也磨薄,不管是撬,还是拉马,这时候都不是问题了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这齿轮都磨损成这样了,行星齿估计也快完蛋了。如果换齿轮箱造价就太高了,还不如买一个全新的机器 ...

行星齿轮至少是3个,几个磨一个,如果材料差不多,肯定一个的先完。再说楼主多半也看到行星齿轮是好的了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行星齿轮至少是3个,几个磨一个,如果材料差不多,肯定一个的先完。再说楼主多半也看到行星齿轮是好的了 ...

齿轮箱没有拆开,这可不好说,我也是第一次见磨损这么厉害的齿轮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