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电源] 良工6位两孔迷你排插拆解

楼主(2022-11-09):
买的良工迷你插座到手拆,按钮开关有指示灯,底部卡扣连接。

铜条厚度0.48

按钮指示灯通过两根弹簧连接

三面都有安全门

1平方的导线刮开看看是铜的

热缩管包好复原

和公牛比一下大小,还是公牛更小巧

网友:
看着还行

网友:
不错了。买了莫工的,做工也还行。

网友A:
这种带USB接口的根本没啥卵用,现在家里的充电器都用不完。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这种带USB接口的根本没啥卵用,现在家里的充电器都用不完。

的确,没见过插排U口电路设计堆料比较猛的,相对容易坏,坏了就成摆设了。

网友:
带个充电器之类的很方便。

网友C:
u口没什么用,谁家没有几个手机充电器,随便一个手机充电器都好过插座u口的,还不如多个插位

网友:
铜片还是很厚的,就是不知道这种结构安全性怎么样

网友:
刮开的铜线怎么看上去发白呢

网友:
小巧玲珑 方便携带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的确,没见过插排U口电路设计堆料比较猛的,相对容易坏,坏了就成摆设了。 ...

有的还甚至把手机电池充坏

网友:
不差这点尺寸

网友:
铜片还是很厚的

网友:
看着还可以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u口没什么用,谁家没有几个手机充电器,随便一个手机充电器都好过插座u口的,还不如多个插位 ...

强弱电设计在一起,不能独立控制。改成插座直连导线,USB开关控制,不用时关掉,有利于延长寿命。

网友:
适合出差和旅行携带

网友:
铜片还是很厚的,不过只有两位的,再加USB的组合,有点鸡肋。

网友:
超声波焊接?

网友:
u口没什么用