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其他] 这个安国u盘量产工具用哪个?

楼主(2022-11-09):
设备描述: [G:]USB 大容量存储设备(Generic Flash Disk)
 设备类型:  大容量存储设备

 协议版本: USB 3.20
 当前速度: 高速(HighSpeed)
 电力消耗: 800mA

USB设备ID: VID = 058F PID = 6387

设备供应商: Generic
 设备名称: Mass Storage
设备修订版: 0002

产品制造商: Generic
 产品型号: Flash Disk
产品修订版: 8.01

 主控厂商: Alcor(安国)

网友:
只有主控厂家,没有读出主控型号?

网友:
当然用最新的ALCOR_U3_MP_v20.10.30.00_89103版本,你上面显示的修订版是8.01,至少这个版本是8.9,下载地址:https://www.mydigit.cn/thread-352854-1-2.html

网友:
可能是89102也可能是89103,搜Alcor_U3_MP就行

网友:
也可能是89103

网友:
我感觉是89103

网友:
V20的吧,都可以的

网友:
89103 可以用

网友(2023-05-02):
我有这个版本大全

网友(2023-07-14):
用通用版本试一下吧

网友:
主要是这两个参数:USB设备ID: VID = 058F PID = 6387

网友(2023-08-14):
下载后选择安国主控

网友(2024-03-17):
过来学习了,感谢各位大佬的分享!!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