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工仪] HTC-1电子温湿度计拆解及校准湿度

楼主(2022-11-09):
淘宝10元左右买的,大概10年了吧。
湿度不准,就是图片里那个湿度39%那个。

拆开研究了下,看到湿度传感器并联了一个电阻,就是那个r5,短接后湿度读数直接跳到99%,就改这个阻值了,找了个料板拆电阻,直接往上并联,最多并联3个,试了大概七八回,最后的是并联了一个473,读数和其他湿度计差不多了。原电阻是105。

整体做工不错

这个是锂电,ldo到1.5v

网友:
我有一个一样的

楼主:
上面那个湿度19%的我也拆开了,估计是更便宜买的

那个黑线是我后加的ldo的锂电线路。

线路板局部鼓包断线,好像是当初我改锂电不小心短路烧的,当初不知怎么修复的,这回我拆开拍照再装回,就没显示了,尝试了下飞线没成功,线太密。
线路板很薄还是弯曲的

修不好了,只好扔掉。

网友:
这个湿度器误差挺大的,只能当参考。

网友:
顺便改一下8025T晶振

网友:
楼主同款时钟五六个,强!

网友:
改了电阻,现在这个湿度大家都一样了。但是当湿度再次变化时,还能一样吗?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没顺便改一下8025T晶振

我也想这么建议楼主,比起湿度不准,看着一堆时钟走时乱七八糟更难受

网友B:
这叫做校准了?在室温10-40度条件下,装有饱和氯化钠盐溶液的密封容器空间中的标准湿度是75%,你得把这个温湿度计置入这个密封容器空间中校准,24小时后你再打开看你的温湿度计的湿度读数是多少,跟这个标准湿度对比就知道误差是多少。如果你的容器是透明的,你直接就能知道误差是多少。你最好装个可调电阻方便校准。

网友:
感觉还不错的样子

网友:
这个都能校准  厉害

网友:
哈哈哈,楼主的这个帖子太对我的胃口了,
昨晚看了 8139兄的温湿计拆解贴,我也正想折腾一下呢

网友:
这个精度不高 你看探头就知道

网友:
买了这么多

网友:
只怕是其它值又不准了!

网友:
还是折腾坏一个

网友:
楼主定力不错,竟然能硬顶着不上8025.

网友:
这个只能算是调整,不能算校准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这叫做校准了?在室温10-40度条件下,装有饱和氯化钠盐溶液的密封容器空间中的标准湿度是75%,你得把这个温 ...

最早的湿度计是小时候在养蚕房里看到的,就是一个干的酒精温度计,一个下面酒精球上有纱布包着,纱布下面浸在水里的湿温度计,根据它们的读数差,再查中间的温度差对应湿度表格。现在这种应该可以说是文物了!

网友:
只能算是调整