有索尼ASP227 电源改可调的方案吗?

楼主(2022-11-09):
手头有两个索尼ASP227 电源,想改可调电源,看电路板上管理芯片是UC3854DW,那位有这个改可调的方案?

楼主:
这是电路板图片

楼主:
这个是电路板的图片,UC3854下面那个可调电阻是不是调压的?

网友:
这个电源不错啊

网友A:
跟一下UC3845的11脚走线。
或者直接先微调一下,11脚外面那个电位器看看。

网友:
做工非常牛的电源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跟一下UC3845的11脚走线。
或者直接先微调一下,11脚外面那个电位器看看。

那个电位器连接12脚,查资料是:振荡器定时电容充电电流和乘法器最大输出电流设定电阻接入端。资料说明:7脚是电压放大器的输出端:该端电压可调整输出电压。

网友B:
集成度太高,资料也少,建议出掉换其它的来改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集成度太高,资料也少,建议出掉换其它的来改

爱好就要折腾!!

楼主:
跑电路找到IC303(LM339)上面有一个可调电阻RV301,一端接地,一端连接UC3854的11、7脚和高压直流电容正极(通过分压电阻)。丝印标注+B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