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MI] SM2258XT/2259XT/2259XT2 忽略CE0开卡方法

楼主(2022-11-10):
炸CE0的各种颗粒的福音
UFD_MP文件夹找到Setting.set文件,按照下图加入此行即可

网友:
学习了,留藏。我都是反贴解决。

网友:
4ce颗粒坏了ce0,有办法3贴4贴吗?已经飞线物理屏蔽坏ce了
吐槽下坏的全是b16,真的那么容易坏吗

网友A:
靓仔,公布一下as2258开HT9530的方法呗

网友:
先收藏保存,希望用不上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靓仔,公布一下as2258开HT9530的方法呗

我除了SMI,IG其他全都不懂

网友:
马克一下,紫薯补丁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靓仔,公布一下as2258开HT9530的方法呗

有手就行直接改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靓仔,公布一下as2258开HT9530的方法呗

简单到极致,一个bin,一个exe,一个新天地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靓仔,公布一下as2258开HT9530的方法呗

这俩除了内部code不同其他完全一样

网友A:
那你告诉我怎么改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那你告诉我怎么改

直接把固件杂交进去就完事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直接把固件杂交进去就完事了

我没有ht9530的主程序

网友:
先收藏,以后会用得上的

网友:
好方法,记下备用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