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综合] 关于可调电源实现预置电流显示功能,还请大神们解惑

楼主(2022-11-10):
大神们,这个是闲鱼上一个卖家做的可调电源,他弄了个预置电流数显表,就是图片中显示10.1的绿色小表,不用短接、直接转动调流电位器,绿色小表就能显示电流大小了,接入负载后,二合一表头的蓝色电流表显示的就是这个绿色小表的数值,误差还可以,听说是通过转换494芯片15脚的电压显示的,坛里的大神们有做过这种功能的不?怎么实现的呢?

老站中有做出这个功能的大神,图二就是简单的示意图,但是还是弄不懂什么原理,请大神们帮忙分析一下。

网友:
图片离家出走了

楼主:
现在应该显示了,您做过这种模块吗?

网友A:
预置电流显示
电流限流的原理是,在运放输入端(正或者负,看输出要求),将基准电压分压后,与电流取样电阻的压降做比较,取样电压超过基准后输出翻转。
那么调整基准电压就可以得到不同的限制电流,电压表就是显示这个预调的基准,当然要经过放大或者某个固定分压比例前取出。
你没有电路图,所以我没有电路示意图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预置电流显示
电流限流的原理是,在运放输入端(正或者负,看输出要求),将基准电压分压后,与电流取样电 ...

就是这个原理。
数控电源都是预置电流的,原理也一样。
用普通的模拟数控电源,使用带刻度的电位器可以达到同样的目的。

网友B:
是不是可以直接通过调电流电位器的位置(电阻或分压电压),再经过变换成为预置显示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预置电流显示
电流限流的原理是,在运放输入端(正或者负,看输出要求),将基准电压分压后,与电流取样电 ...

大神,主贴上我又增加了一张图片,是老站里一位前辈做的,预置电流也就是他图中的“设定电流”,他是用电压表改的“设定电流表”,我按照他的方法用lm358运放来放大倍数,但是没有成功,还请您指点一下,不胜感激!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是不是可以直接通过调电流电位器的位置(电阻或分压电压),再经过变换成为预置显示? ...

就是弄不懂具体原理,所以在此请教

网友C:
http://bbs.mydigit.cn/read.php?tid=2380621单圈电位器粗略显示设置电流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http://bbs.mydigit.cn/read.php?tid=2380621单圈电位器粗略显示设置电流

前辈做得教程非常详细,学习了。

刻度的方式确实有效,但还是想弄懂预置电流值数显方法

网友D:
模拟的就是测量15脚电压,没有别的办法了,因为电压很低,0-50mv,有表直接显示,没有表转换,放大,变换,比例,积分,随意!

网友A:
看图
16脚取样电压是电流*0.01,其电压在1~10A的时候对应10~100mV,
14脚是5V基准经过串R7和电位器分压调压得出用于比较的电压,比如调出100mV,
那么在16脚的电压超100mV的时候,内部电流控制运放动作,降低占空比让输出电压降低,这是负反馈,让输出电流控制在10A上(反馈维持在100mV)。
其他的设置,控制过程一样。
图中LM358是两路同样的电压放大器,调整倍数后(比如100倍),让输入电压放大到表头数字对应电流值。

网友E:
原理很简单,绿色小表显示恒流控制的基准就行了。

恒流控制的原理是对电流取样,再和基准作比较,比较后的误差送调节电路调节电流。
用于比较的基准与输出电流是成线性关系的,比如0.1V对应10A这中。你弄个电压表把基准电压显示出来就行了,比如测得基准为0.1V,则此时的预置电流就是10A。再把电压表的“人机界面”改一改,V换成A,小数点往后挪一挪之类的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模拟的就是测量15脚电压,没有别的办法了,因为电压很低,0-50mv,有表直接显示,没有表转换,放大,变换, ...

就是模拟、放大、变换的过程不会,能具体指导一下不?

网友D:
线用个万用表,检测15脚电压,找到电压和电流的对应关系,或者你测下检流电阻,也可以计算出来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
等等,你是不是希望有人给你个电路图,照图施工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看图
16脚取样电压是电流*0.01,其电压在1~10A的时候对应10~100mV,
14脚是5V基准经过串R7和电位器分压调压 ...

穿石哥,老站那位前辈在帖子中说,R2用10K可调电阻、R4用10K固定电阻。我有如下几个问题啊:

问题一:那位前辈说,如果没有单独的电流表,就用电压表改成电流表,需要把待改电压表中对地的分压电阻去除,就变成了图中的“设定电流表”。我准备用0.28寸的三线电压表改,去除对地分压电阻后,lm358的7脚是接到“设定电流表”的AD端口吗?还是接在黄色的检测线上呢?

问题二:R2是可调电阻,他标注的1、2、3角是不是有问题啊?箭头端应该是滑动端、是2角吧?但是他把箭头端标注为3角了。还是就应该按照他的图接线呢?

问题三:R2用10K可调电阻的话,应该把阻值调多少才能让预置电流显示更精准呢?

问题四:C2应该用什么类型的电容?用多少v、多少uf的呢?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线用个万用表,检测15脚电压,找到电压和电流的对应关系,或者你测下检流电阻,也可以计算出来……………… ...

123哥,我就是这个意思,居然被您看穿了,电子小白,什么都不懂,就想着先依葫芦画瓢,再慢慢摸索具体原理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原理很简单,绿色小表显示恒流控制的基准就行了。

恒流控制的原理是对电流取样,再和基准作比较,比较后的 ...

按照图二方法改了,但是没有成功,能不能再具体指导一下呢?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穿石哥,老站那位前辈在帖子中说,R2用10K可调电阻、R4用10K固定电阻。我有如下几个问题啊:

问题一:那 ...

1,你看电压表的电路,信号输入是串个分压电阻,到个微调电阻到芯片的AD输入,你直接短路前面的分压电阻,会看到AD输入电压大约是3V对应满量程(因为芯片供电3.3V)。那么你的表是30V量程的话,估计AD输入是3V,那么输入1V就对应10的显示了。
自己做个试验,了解一下电压表的原理。
然后你可以改变基准接法,不用加一路放大就可以直接表显了。
比如,494的基准是5V,串个6.8K电阻,接10K电位器到地,电位器就可以得到0~3V电压给表头(接AD口),再把此电压分压1/30做比较器的基准。
2,图中的R2没有接错,这是改变反馈量控制放大倍数的接法。
3,学习一下运算放大器的基本用法。你会发现放大倍数就是R2的触点到输出与触点到地的电压比值。
4,此电容用0.01到0.1都行甚至取消,作用是消除干扰,接线长的情况下接上放心点。电压么,5V10V随便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