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Other] 大佬们,这个硬盘是不是靠开卡已经救不回来了,掉盘,urwtest延迟写入失败

楼主(2022-11-10):
原先硬盘是无法删除文件,无法格式化,重新按上面的开了卡,测试测到40G多,速度就掉了,到了48G,就掉盘了。是不是硬盘已经坏了

网友:
CE认成这样应该不大对吧

网友:
你没跑RDT吗

楼主:
跑了 这个提示

网友:
可能跑RDT出现问题,把ECC设置成70看看?

网友:
必须要跑DRT,清除坏块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