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工仪] 拆万用表。这个牌子也用山上的啊。牛屎芯。

楼主(2022-11-10):
用了多年。最近经常断电。电池有电。检查是电池卡口不好用了。

网友:
这个做工还算是正规的。

网友:
看到背面两颗保险还有个是水泥的,就知道做工不差了。

网友:
这个表应该是看的多用的少吧,表盘触点没怎么磨损呀

网友A:
怎么看出来是山上来的呢,看着挺好的啊,不过版本可是够老的了,感觉和我的890C+差不多呢,我的是胜利的

网友:
看着还可以啊

网友:
看表盘很新,没有多少磨损啊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怎么看出来是山上来的呢,看着挺好的啊,不过版本可是够老的了,感觉和我的890C+差不多呢,我的是胜利的 ...

就是你说的这个。

网友:
电池卡口生锈了,细砂纸打磨一下看看。

网友:
万用表老了,可以换新了。

网友:
就连福禄克也有用牛屎芯的

网友:
看着还行吧,就是9V电池让人烦

网友:
看着像胜利的表啊,用牛屎很正常呀

网友:
会不会是电池接触不良。

网友:
啥牌子呢?是我看得不仔细?

网友:
做工还可以,胜利?还是其他牌子,牛屎芯很正常,福禄克几百元的表多数还是牛屎芯呢

网友:
看起来还是不错的一块表

网友:
谁给你说的牛屎都是山里的?

网友:
内部电路一般出问题不多,检查电池线路和接口

网友:
看着还挺干净,能用就是好表