强磁会不会干扰路由器?

楼主(2022-11-10):
比如,住这种建筑会不会让你自惭形秽,从而影响你的硬度和节奏:

注意,我说的是强磁,磁场不变的那种——比如巨大的磁铁。

磁场变化就会感应出电场,就有电磁波,肯定存在干扰的风险——就像这房子,乱插乱拱的话那不是美女路过而是地震了——这我知道。

网友:
没有干扰,因为路由器工作在毫米波甚至接近于光波段。如果有,那是心理作用罢了。要是还有疑问,可以看一下一部拆开后的手机内,存在多处强磁,同样位置或者附近却是高频天线总成,然而手机确实能正常接收各种信号,另外手机可以检测附近3米范围内的强磁,只需打开手机指南针app,就会有提示或者显示强磁的存在。

网友:
如果一块强磁放着就能产生电磁波,那还要发电厂干嘛?

网友:
外部磁场?有手机里面的扬声器的磁场高吗?

不至于是到磁共振里面去作吧?

网友:
应该没有影响

网友:
没有核磁共振那种强度造不成影响的

网友A:
理论上肯定会。而且每增加一部手机,就会吃弱一部分信号,只是不是地球人能测量出来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理论上肯定会。而且每增加一部手机,就会吃弱一部分信号,只是不是地球人能测量出来 ...

啥理论呢?

比如太阳风受地球磁场影响,被改变路径,捕获进入大气层并形成极光。问题是太阳风是带电粒子啊。而太阳发出的电磁波,包括光,并不会受地磁影响。

网友B:
磁铁的辐射面积与射频信号是完全不同的,磁铁是固定,频率一定,且无连续跃变的电场磁场,不能形成信号。反之射频信号是连续的高速信号,含有高频高能的信号源,通过天线将其发散。辐射面积大,穿透力强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磁铁的辐射面积与射频信号是完全不同的,磁铁是固定,频率一定,且无连续跃变的电场磁场,不能形成信号。反 ...

是啊。没有震荡,其实不能称为辐射。磁场随距离的衰减是非常快的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是啊。没有震荡,其实不能称为辐射。磁场随距离的衰减是非常快的。

测电磁辐射可以买一个场强仪,这样子就知道辐射的强度了

网友:
能干扰路由器的磁场不是一般意义的强磁能产生。磁场足够大能损坏电路板上的硬件。

网友:
磁场够大肯定可以,小磁铁不一定

网友C:
复杂电磁环境因该会有影响,高低压室亲测信号强度变化不大但是链接速度明显变低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复杂电磁环境因该会有影响,高低压室亲测信号强度变化不大但是链接速度明显变低。 ...

高低压室那是交流信号,有电磁辐射。我说的强磁是日常静态的,比如大面积磁贴,磁条,磁铁。

网友:
这个建筑形状有点怪,