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电源] 鸿雁弱电箱电源模块HMDP-1Z 开发商的智商税

楼主(2022-11-10):
  弱电箱的电源适配器是集中供电,小体积一直发热厉害。最近脑抽想把电源安装在2U电源位,有铁壳散热
就是这货,30块包邮买来玩一下。电源模块看不出多大电流,8口百兆POE交换机
尺寸标准弱电箱2U位
侧面2个螺丝固定
鸿雁防伪贴
2颗螺丝拆开
电源还有个塑料壳子
拆开就一个小小的电路板了
电源芯片AP8022
高压电容400v10U
431
板子背面没有芯片,看起来手工焊接似的
全部的合影
   买的时候没查到这货多大功率,本来想,哪怕电源模块能利用上也值30块钱了,拆开一看,电流才可怜的700毫安,6.3W。
只能用用外壳了!开发商搞这些鸡肋的玩意有意义吗?每家最后还是拆了这玩意。

网友A:
这玩意 初衷是好的,可惜价高质量差
推广好多年都没几个家庭接受的。
现在WIFI又这么普及,用的就更少了

网友B:
电容上居然还有贴纸。

网友C:
这个功率能带几个设备?

网友D:
同款尺子……
弱电啊,当然很弱的啊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这玩意 初衷是好的,可惜价高质量差,
推广好多年都没几个家庭接受的。
现在WIFI又这么普及 ...

价高质低呀!百兆的poe交换机模块在淘宝居然还有人成交一台!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这个功率能带几个设备?

带这个交换机还行,数据交换时功率1.8W,不过poe带AP不晓得咋样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电容上居然还有贴纸。

贴的日期,应该是电源模块的日期吧

网友E:
这个电源,我也有一个,后来,买了个12V2.5A拆机的电源换上,再增加2个输出口,这样,一个口用于光猫,一个用于千兆8口交换机,一个用于小娱C5路由器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这个电源,我也有一个,后来,买了个12V2.5A拆机的电源换上,再增加2个输出口,这样,一个口用于光猫,一个 ...

这个也只有拆壳换电源了。

网友F:
穿两道外衣就是为了好看,其实对散热没有一点好处

网友:
外观看起来高大上,实际上就是鸡肋。交换机也是,现在基本上都是千兆局域网起步了

网友G:
这么大的体积,功率这么小

网友H:
这功率带不了什么

楼主:
引用 网友F:
穿两道外衣就是为了好看,其实对散热没有一点好处

铁壳,再打一些散热孔咋样。
我这属于买椟还珠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G:
这么大的体积,功率这么小

当时也这样的想法,怎么着也给2A电流了。到手700毫安

楼主:
引用 网友H:
这功率带不了什么

买椟还珠了,只有换个电源在里面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同款尺子……
弱电啊,当然很弱的啊

这个比喻好啊!

网友I:
我家弱电箱里也有个类似的百兆路由器,通过它上网的电脑,网速都很慢,50M都到不了,只能自己再买一个路由器。
开发商为什么要花钱买这种垃圾?而且有些邻居不知内情,还冤枉电信宽带有问题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I:
我家弱电箱里也有个类似的百兆路由器,通过它上网的电脑,网速都很慢,50M都到不了,只能自己再买一个路由 ...

看看电源功率够不够,我测试95兆,达标