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综合] 玩具无人机试飞 摄像头视频不行会抖动

楼主(2022-11-10):
买了一直在家里飞。
今天到外面试试。
摄像头视频不行,抖动。拍照还好。

补充内容 (2023-2-15 05:58):
视频抖动,是因为机子振动,螺旋桨不平衡了。买套新的换上,好多了。另外买无人机一定要买带防抖云台的。否则低空效果不好。卖家演示视频从.....

补充内容 (2023-2-15 05:59):
卖家演示的都是高空视频,看不出好坏。

网友:
镜头畸变太严重了。

网友:
在乌克兰估计用得上。

网友:
低端没有反抖功能

网友:
本来就是玩具无人机,玩玩就好

网友A:
捡到一台四轴、带摄像头的玩具无人机,但是没有遥控器用不了。没有具体型号,遥控器不好找。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捡到一台四轴、带摄像头的玩具无人机,但是没有遥控器用不了。没有具体型号,遥控器不好找。 ...

用手机带的摄像头对着无人机在某淘上搜索,就可以找到对应的型号,购买遥控器就可以了。

网友:
清晰度似乎不太行啊。。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用手机带的摄像头对着无人机在某淘上搜索,就可以找到对应的型号,购买遥控器就可以了。 ...

这样也可以?试试看。。。谢谢指教!

网友:
看着百十块钱

网友(2023-02-01):
玩具无人机,只能玩玩

网友C:
不知有没有微型的陀螺稳定云台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不知有没有微型的陀螺稳定云台。

这个是玩具。不带防抖云台。

网友:
云台的价格都要超过机机了!

网友:
毕竟是个玩具,凑合着呗

网友:
无所谓,挂个水瓶子,砸蛋。。。其他无要求

网友:
摄像头绑鸡头上,鸡绑飞机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