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健康] 欧姆龙血压计HEM-630显示屏有块大黑斑?

楼主(2022-11-10):
十几年前的欧姆龙血压计,前几天发现,显示屏上出现了一个大的黑斑,这是怎么回事呢?

网友A:
液晶漏液了,基本算废了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液晶漏液了,基本算废了。

这样啊?可惜了,一直都很好用的

网友B:
没有漏液,应该是反光贴纸脏话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没有漏液,应该是反光贴纸脏话了

这个应该怎么修复?

网友:
我以前有一个可编程定时器的液晶屏就是这样,刚开始是一小片,慢慢扩大到一大片,最后什么都看不清。

网友:
买贴纸,更换?

网友:
受潮老化导致,还有局部高温也会形成黑斑

网友:
老化了,背面反光贴纸换一张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液晶漏液了,基本算废了。

这种情况都是首先出现在屏中间位置。应该不是漏液造成

网友C:
有同样的液晶屏替换是最好的办法,没有可以换新血压计

网友:
老化了吧。我以前的电子表放久了就黑了。

网友:
可能是局部高温造成的

网友D:
重力按压的后果,基本上无法恢复,只能更换新的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重力按压的后果,基本上无法恢复,只能更换新的

表面是有一层亚克力板的,应该没有受到压力

网友:
将就着用吧,不可逆返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有同样的液晶屏替换是最好的办法,没有可以换新血压计

淘宝上搜不到这个型号的

网友:
反光贴膜老化了,取下换一张就行了,没有的话就先暂时剪块厚的白纸代替。

网友:
应该是偏光膜坏了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淘宝上搜不到这个型号的

在二手的版块找一找,有人售卖主板坏,或者不开机的,但是屏好的坏机器。曾经在这个版块买到一块不开机的欧姆龙,所幸修好了。碰碰运气呗,死马当活马医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