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网络] 拆两个华为的电力猫PT530和PT500

楼主(2022-11-10):
论坛里拆猫的不少,但是拆电力猫的好像不多。
朋友的电力猫坏了,论坛里搜一下,看看如何维修,结果没搜到。
这两个猫都是滤波电容失效,估计原因是长时间使用,而且猫的散热不好,引起的电容失效。

网友A:
修好后把塑料壳侧面开一些透气孔。

网友B:
还有一块配重??

网友:
电力猫一买就要两,需求不是很大吧

网友:
我有一对在用,直接裸奔,太热了

网友:
电力猫一般都是电源和控制板在一起,常年使用易发热,可以改造散热系统

网友:
好像实际使用效果不太理想,最近不火了

网友:
对于已经装修没有布置网线的不错了

网友:
华为的料都下的很足啊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修好后把塑料壳侧面开一些透气孔。

确实如你所说,周围打了几个散热孔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还有一块配重??

刚换上去的电容。

网友:
这东西的特点就是耗电大和热量大。。。

网友:
电力猫速度不理想,用拖线板的话影响大,过空开的话还是别用了。

网友:
看着还不 错,发热大可以开孔散热

网友:
滤波电容失效,更换一下估计还能用。

网友:
电力猫好像最多跑100MB,在wifi6时代就是个鸡肋。

网友C:
电力 的宽带好不好用?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电力 的宽带好不好用?

这不是电力的宽带,是用电力线传输家里的宽带。

网友:
头一次见拆这电力猫谢谢

网友:
真不赖,无论是做工还是用料