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电源] 四轮代步车里面的DC转换器时不时断电谁知道是啥原因》

楼主(2022-11-10):
一个四轮代步车里面的DC转换器,里面有个继电器,正常打开车钥匙,继电器闭合车上电器就通电了。但是现在这个继电器总是有时候闭合,有时候不能闭合,奇怪就在于有时候几天都正常,有时候却一直不行,有时候正常的时候突然继电器就断开了。有时候还会车在静止的情况下,继电器会时不时跳来跳去,反复开闭。诸位大神分析一下这是啥情况导致的呢?要是零件有损坏不应该说好就好了啊,说正常一连几天都是正常的,真是很奇怪。

网友:
好像不是虚焊就是线路接触不良的问题。

但就这种不好找故障点。

网友:
确定是转换器内部故障嘛?故障时测一下供电,输出,有开关信号的再测一下开关信号。

网友:
故障出现时,用表量啊,不外乎PCB虚焊,插件虚接

网友:
时好时坏的故障确实不好找,没有故障时测量一下,出现故障时再测量,对比一下

网友:
插接件!换新

网友:
检查一下控制板的焊点情况

网友(2023-05-11):
修好了吗?我有一台跟你的差不多,就是在输出线那里打胶,防水处理,不好拆啊。这种问题,可不可以强制继电器一直闭合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