diy焊台,外壳都怎么解决?

楼主(2022-11-10):
这种外壳都怎么解决?
有没有公版外壳使用?

Text.

网友:
找合适的壳子,实在没有,亚克力板整一个……

网友:
这个就很合适

网友:
https://item.taobao.com/item.htm ... amp;id=611715573926

这个就很好,坛友包邮。
上面还能改装一个PTC加热台,这样烙铁+加热台就都有了。高兴的话这个空间还可以再装一个吸锡器。

网友:
取决于你有什么要求,愿意花多少钱。
钱多可以用海南黄花梨。
钱少就用铝盒,穷苦老百姓用塑料盒,乞丐级贫穷就用纸盒子。

楼主:
谢谢,这个不错,有没有链接?

网友:
用钱解决啊。有钱就直接淘宝铝合金外壳,然后让卖家雕刻机铣床开好孔位。没钱直接淘宝塑料壳,自己开孔。如果你不想花钱,自己又有一定的动手能力,就小区垃圾箱去找红酒木头包装盒,自己弄弄。

网友:
用936外壳合适得很  可以方便的做成插电的或锂电池移动版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谢谢,这个不错,有没有链接?

还是用电动工具的充电器改比较好一点,这样直接插电动工具电池还能当做移动的用。

网友:
用成品开关电源改,或者用其壳。单独外壳+单独电源板,这个成本有点高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谢谢,这个不错,有没有链接?

TB搜936外壳就出来了

网友:
只要你搜对名字都能找到

网友:
找合适的壳子,

网友:
焊台做好了就是没做外壳

网友:
应该是先找合适的壳子,然后设计线路

网友:
找适合自己的壳子

网友(2022-12-10):
不讲究的话用大点的铁皮茶叶盒子做个外壳也行

网友:
随便找个壳子都可以不,只要有手电钻,锉刀就可以

网友:
电动车充电器壳子。讲究的就用铝合金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