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综合] [求助]车机主板如何让主控芯片停止工作

楼主(2022-11-10):
请教一下各位大佬 下图是一块车机的主板,如要让cpu停止工作,我要用isp飞线emmc,且主板上电,看网上教程说是晶振接地,请问图四里的四角芯片是晶振吗,上面的编号网上找不到相关信息,或者有其他办法让cpu停止工作的还请各位大佬指点下,谢谢

网友:
最后一图的两个确实是晶振。

网友:
把主控直接吹下来就停止了

网友:
两个脚的是无源晶振 (我们叫晶体) 四个脚那个是有源晶振. 4个脚里一个电源一个地 一个输出
把电源量出来 地量出来
然后看哪个脚跟地之间接了个电容 把这个电容短掉晶振不就接地了 (看后面那个图好像电容画了没焊 只有焊盘)

网友:
为啥要停止?

网友:
割断供电铜箔

网友:
停止供电,或者把主晶振搞掉。
注意不要短路,飞线凌乱,很容易短路烧主控。

网友:
最好就是折主控,只是主控不工件,对数据还是有干扰的.
如果只是晶振接地也简单.最后一图两个晶振前面都有两个对地的电容焊盘,短接起来就好了

网友:
找到主控的电源端,上美工刀。

网友:
7个1R0电感是什么供电电路里面的?居然要用7相供电

网友:
短接这几个地方都可以让主控芯片停止工作

网友:
我觉得最可靠的就是断电源,主板供电部分最好找吧,找输入 或者输出都可以啊

网友:
综上所述,8楼方案最佳,可连可断,只是不明白干嘛要让主控停下

网友:
人家是要飞线ISP方式读写EMMC  就是不拆下EMMC  依靠原机主板供电进行读写  短接晶振停止CPU工作有助于减少主控对读写造成干扰

所以那些说断电和拆CPU的 可以不用说了

短接晶振俩脚到负极 停止工作  不行就拆下来吧  有时候飞线弄不好还把电阻或者 过孔搞坏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