小白请教关于联想20V 3.25A电源过流保护的调整

楼主(2022-11-10):
本人小白一个,这个电源修改电压也都是参照论坛前人的贴子改的.输出电容已换35V680UF,电压调到24V时带T12,T12启动瞬间电流过大触发过流保护就无输出了,我用一个24V100W汽车灯泡做负载,在电压20V时点亮灯泡此时电流2.73A,用电位器缓慢调压到24V此时电流3.01A带灯泡还很稳定,原电源的过压保护点经测大概在25.2V这个不需要改。我现在的想法是调整过流保护到3.5A或者再高点能抗住T12启动带来的大电流冲击就行,T12启动后功率也没多大用这个电源应该没问题的。

电路图是从老论坛抠的,103AIW部分的电路结构是一样的我的电源实际参数是红色标注的,望论坛的前辈指导下如何调整一个合适的过流保护参考电压。

网友:
调整753/132电阻

楼主:
调整这俩电阻我知道,但具体要把参考电压调到多少我就迷糊了,原参考电压大概是0.04477V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调整这俩电阻我知道,但具体要把参考电压调到多少我就迷糊了,原参考电压大概是0.04477V ...

网上有计算器,自己调整试试呗,让电压变大一点就可以了:
http://www.chinaaet.com/tools/resistance_voltage_divider.html

网友B:
把6脚对地加个电容,如0.1uF,并逐步加大到不保护即可;试试。

降低电流采样灵敏度,一旦烙铁热了,就会间歇工作,平均电流就小了。
只要解决刚通电那一下过载就行了。

网友:
软启动不考虑?在意快热时间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网上有计算器,自己调整试试呗,让电压变大一点就可以了:
http://www.chinaaet.com/tools/resistance_vo ...

这个我能理解,就是适当调高过流保护参考电压的值。我不知道的是假设我要调到3.5A或4A启动过流保护这个参考电压我要调多大。假设电源输出3.25A时,那电流取样电阻俩端的压降此时是0.0325V 过流保护参考电压是0.0447V,它们之间有个0.0122V的差值,我要调高过流参考电压这个差值是固定的还是按照比例增加?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这个我能理解,就是适当调高过流保护参考电压的值。我不知道的是假设我要调到3.5A或4A启动过流保护这个参 ...

可以根据取样电阻的阻值算出来的,0.01欧的电阻在1A电流时的压降是0.01V,你调成0.05左右试试呗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把6脚对地加个电容,如0.1uF,并逐步加大到不保护即可;试试。

降低电流采样灵敏度,一旦烙铁热了,就会间 ...

好的,谢谢 我按你说的试试