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综合] 手机连接ARDUINO 的奇妙体验

楼主(2022-11-10):
其实前几年已经尝试过  均失败,关键是硬件要兼容
首当其冲是手机或平板   需要是高通处理器的

如果硬件兼容  其它老外已经啥都写好了  安装它然后玩就是了
就是这个东东 ARDUINODROID

茶用的是几年前下的安装包   版本4.5  ,安装后不联网  未升级

软件内置的开发板类型并不多 不过 最广受欢迎的UNO/NANO/MEGA/PRO MINI 都有列出
其中有特别列出带CH340的  感动得我是内牛满面啊     手里有16U2原装板的毕竟极少

但用2块钱的USB刷机线测试PRO MINI不成功,不知有没有TX搞定的   如何搞定的?

建议用早期的商品开发板  板载USB2TTL是CH340的居多,

如果手机提示USB硬件。。。始终。。ARDUINODROID。。  要记得勾上,

这个软件就象微缩版的IDE ,有示例代码  包括blink
先点闪电符号(编译),再点旁边的下载符号   也就是刷到ARDUINO开发板上了

好玩

补个大图

网友A:
啥意思?在手机上写arduino的程序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啥意思?在手机上写arduino的程序?

安卓平台上运行的一个IDE环境,几乎是PC电脑上的ARDUINO IDE的微缩版

玩具都在这里:

短的一条是OTG线
暂时刷了个blink

网友B:
电脑上面都要用ArduBlock,手机编程就不想了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安卓平台上运行的一个IDE环境,几乎是PC电脑上的ARDUINO IDE的微缩版

玩具都在这里:

以前很喜欢玩这类东西,老了眼睛看着累了就不爱玩了,还是电脑吧

网友:
楼主是内牛满面啊

网友:
操作太困难,还是电脑上搞好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以前很喜欢玩这类东西,老了眼睛看着累了就不爱玩了,还是电脑吧

出差不会无聊了

坐高铁时拿个NANO, I2C的LCD。。

不知道新版有没有支持8266。。

楼主:
要是支持海思   国内一大票玩家要内牛满面了。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电脑上面都要用ArduBlock,手机编程就不想了

哥们在写啥呢  透露点呗

网友:
又回到刷机年代了

网友C:
用过,简单的程序可以使用,复杂的程序,可能是由于库的原因吧,不太好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用过,简单的程序可以使用,复杂的程序,可能是由于库的原因吧,不太好。 ...

自带的库已经不少了,已经可以玩很多内容了
当然软硬件要以它支持的东西进行配置搭建,尽量不用第三方的库  会容易成功些

网友:
电脑用着舒服 手机临时用?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出差不会无聊了

坐高铁时拿个NANO, I2C的LCD。。

早就有了

楼主:
果不其然

相信作者也是同样想法  8266必须支持

网友:
安卓的适合做成像Mixly那种图形化编程。

楼主:
用上了

不知串口监视器怎么用? 目前还没整明白
这个环境里有类似的终端模式吗?
想试下AT命令