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电动] 120v和220v电机组合问题

楼主(2022-11-10):
都是砂纸机电机,图1-2上面的是AEG的220v的定子是线圈的,下面是里奇120v定子是磁铁,漆包线都是0.3mm转子也是一样的
如果把220v的转子装在120v的磁铁定子里这个电机电压是算多少……

网友:
得看你通120还是220

网友A:
串激交直流电机的转子和永磁直流电机转子能互换?仔细看了下图片,还真有可能,因为串激电机的定子线圈要分压,那转子应该也是120V左右的,应该可以互换

网友B:
120V ,这转子只能通120V的电。

网友:
这样的是可以互换的。

楼主:
接220呢  紫薯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120V ,这转子只能通120V的电。

用220的转子放120磁铁定子。2个转子上面的是220的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串激交直流电机的转子和永磁直流电机转子能互换?仔细看了下图片,还真有可能,因为串激电机的定子线圈要分 ...

120磁铁那个也是交流电机的,所以疑惑用220的转子+120定子电压是算哪个的

网友:
理论上可以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用220的转子放120磁铁定子。2个转子上面的是220的

你这样组合,转子电压还是120v,,整机只能加120v.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120磁铁那个也是交流电机的,所以疑惑用220的转子+120定子电压是算哪个的

带磁铁的只能是直流电机,不能直接通交流电,需要用二极管整流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120磁铁那个也是交流电机的,所以疑惑用220的转子+120定子电压是算哪个的

120V永磁直流电机通交流电是需要二极管整流的,但是串激电机是交直流通用的,只要电压合适就可以了,220串激电机转子安到120V永磁电机里还是120V,但120V电机转子安到220V串激电机里就可以用220V电压,因为有定子线圈分压,前提是两个转子的参数要一样的,你要理解一下两个电机的工作原理,串激电机因为有定子线圈产生磁力并分压,所以转子上的电压并不是220V的,也因为有定子线圈产生磁力,所以可以交直流通用,但是永磁直流电机是靠永磁铁来产生磁力的,所以只能使用直流电,如果要通入交流电,是不会转动的,因为转子线圈的磁力线NS极以每秒50次的频率一直变换,造成无法启动,但是串激电机是串接在转子电路中的定子线圈产生的磁力,所以定子线圈的磁场是和和转子线圈的磁场同步的,所以可以交直流通用

网友C:
不如亲自试验一下。

网友:
如果尺寸完全一样,仍然是直流120v(110v)电源供电了。

网友D:
永磁直流电机和串励电机,转子尺寸一样吗?如果一样可以用调压器缓慢加电压测试,注意观察电流温度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不如亲自试验一下。

220转子就一个我怕挂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永磁直流电机和串励电机,转子尺寸一样吗?如果一样可以用调压器缓慢加电压测试,注意观察电流温度 ...

尺寸一样,里奇和AEG等于双胞胎了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220转子就一个我怕挂了

别怕,胆子大点,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

网友:
这是什么机器?磁铁的不是18v的才用吗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