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电动] 又来打扰表哥表姐了,麻烦看下这两个示波器哪个好?有参数资料

楼主(2022-11-10):
看中了两个,一个是安泰信的ADS7102SA,一个是上海新建的XJ4453A,看参数好像除了存储深度以外差不多,麻烦各位帮忙看下

这是ADS7102SA的资料

ADS7000系列数字存储示波器是我公司推出的划时代的产品。在同档次的示波器中,ADS7000具有较高的性价比;在性能上,ADS7000在功能上,ADS7000具有操作便利性;在价格上,ADS7000经济实惠。
ADS7000系列品种丰富。无论在科研、教学、生产等行业,ADS7000都能够满足客户的多样性需求。另外,对于个别有特殊需求的客户,ADS7000的强大研发团队还能够提供为客户定制的个性化软件功能。
特点及优点
最高单次实时采样1GSa/s,等效采样率50GSa/s;
双通道,每通道带宽25MHz-200MHz;
单通道存储深度4K-1M;
波形捕获率最高超过1000次/秒;
垂直灵敏度2mV-5V/div;时基范围2.5ns-50s/div;
加、减、乘、除数字运算功能;
FFT频谱分析功能;
多种参数自动测量功能,自动测量参数值显示功能;
XY功能;
边沿、视频、脉宽和延迟多种触发方式;
提供USB/GPIB等多种外设接口;
多种语言菜单显示。
技术参数
型  号
ADS7022S
ADS7062CA
ADS7102SA
带宽
25MHZ
60MHz
100MHZ
通道数
2
2
2
实时采样率
250MSa/s
1GSa/s
1GSa/s
等效采样率
50GSa/s
50GSa/s
50GSa/s
显示
单色Single Color(320×240)5.7" LCD
彩色(320*240)5.7” LCD
单色Single Color(320×240)5.7" LCD
垂直灵敏度
2mV-5V/div(1-2-5顺序)
2mV-5V/div(1-2-5顺序)
2mV-5V/div(1-2-5顺序)
存储深度
单通道4K-1M/CH
单通道4K-1M/CH
单通道4K-1M/CH
触发类型
边沿、视频(奇数场、偶数场、所有行、指定行)脉宽、延迟多种触发方式
边沿、视频(奇数场、偶数场、所有行、指定行)脉宽、延迟多种触发方式
边沿、视频(奇数场、偶数场、所有行、指定行)脉宽、延
触发模式
自动、正常、单次
自动、正常、单次
自动、正常、单次
电源电压
100~240VAC,47Hz~440Hz,50VA Max
100~240VAC,47Hz~440Hz,50VA Max
100~240VAC,47Hz~440Hz,50VA Max

这是XJ4453A的

XJ4453A  100M数字存储示波器
性能特点
·高清晰彩色液晶显示系统
·延迟扫描功能,同时显示波形及其细节
·边沿、视频、脉宽、延迟、电源等触发功能·FFT频谱分析及频率计数功能
·自动测量多种波形参数·自动波形、状态设置(AUTO)
·多重波形数**算功能·直观、传统的操作方式
·自动光标跟踪测量功能·多种语言选择
·十组波形及参数设置、存储、调出·带USB接口,并支持U盘
主要指标
·垂直带宽
150MHz(XJ4454A)、100MHz(XJ4453A)、       60MHz(XJ4452A)、40MHz(XJ4451A单色)
·实时采样率
1GS/s
·等效采样率50GS/s
·垂直分辨率8-bit
·存储深度4KB/CH
·垂直灵敏度范围2mV/div~5V/div
·扫描时间范围1ns/div~50s/div
测量功能
·光标△V、△T、1/△T自动光标跟踪
·自动测量频率、周期、峰峰值、*大值、*小值、顶端值、底端值、平均值、均方根值、上升时间、下降时间、正脉宽、负脉宽、过冲、预冲、延迟测量等
显示系统
·显示类型
6英寸彩色液晶屏
·显示分辨率
320×240
·显示色彩VGA 256色
·显示对比度可调
·背光强度60烛光/平方米
一般性能
·使用电源
AC:100~240V/45~440Hz
·功率
<30W
·外形尺寸290B×145H×330Dmm
·重量4kg

网友A:
这两个都是半斤八两,你买那个都可以用的。。。。。。。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这两个都是半斤八两,你买那个都可以用的。。。。。。。。

谢谢,那我就放心买了,第一次买这种东西,参数还是看不大懂,刚差点买了固纬的820C,还好看了下评论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谢谢,那我就放心买了,第一次买这种东西,参数还是看不大懂,刚差点买了固纬的820C,还好看了下评论 ...

我的建议是加钱买二手普源的DS2000系列示波器。。。。不到3000,但是可以管用十几年还能用

参数也比你选的那两个厉害的多,如果是分析细节,存储深度很重要
关键是这个系列的示波器可以解释到最高的型号,直接变成DS2302A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我的建议是加钱买二手普源的DS2000系列示波器。。。。不到3000,但是可以管用十几年还能用 ...

业余玩玩,先搞台试试吧,如果有便宜的25M的都想买25M的了

网友:
都可以,任选

网友B:
四楼意识是 普源ds系列的可以刷机到高版本,你花低版本的钱可以感受高版本的效果。本坛有成熟的刷机方法。

网友:
列出来的参数都差不多,看上去都是一般般的老机器,如果价格不是很便宜,不建议。
第一台单通道存储深度4K-1M标得不够清楚,通常标最大值就可以了。是否1M是要配选件?
XJ4453体积大很多,要考虑放置问题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四楼意识是 普源ds系列的可以刷机到高版本,你花低版本的钱可以感受高版本的效果。本坛有成熟的刷机方法。 ...

普源的刷机知道,就是价格实在偏高,对我这种买来都不一定吃灰的来说实在有点浪费。目前也就会用示波器看个大致波形和信号有无之类的,高级的还得慢慢学呢

网友C:
下一步我也打算搞一个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下一步我也打算搞一个

有米的都要搞起来,工具已经快全了,虽然很多都是拆了包装试一下就放着吹灰,不过总有用到的时候(自我安慰)

网友:
别买4k深度的

楼主:
已经买了,算了,反正还算便宜,第一次搞这个总要交点学费的

网友D:
也想搞一个,没钱啊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也想搞一个,没钱啊

二手的又不贵,要是地方够大能放模拟的话更便宜

网友E(2022-12-15):
引用 网友A:
我的建议是加钱买二手普源的DS2000系列示波器。。。。不到3000,但是可以管用十几年还能用

解释到最高,是真到最高还是显示到最高?

网友:
现在的电器产品维修起来没示波器真的很困难,早就想进一个,赖或包包是扁的

网友A:
引用 网友E:
解释到最高,是真到最高还是显示到最高?

真的到最高参数,本身是厂商通过软件限制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真的到最高参数,本身是厂商通过软件限制的

去闲鱼看了一圈,ds2072都要2千以上,还不如直接鼎阳的300m