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电子] RTX 4090有毒:原生16Pin电源线也烧!有厂商更换适配器电缆 功率高是原罪?

楼主(2022-11-10):
RTX 4090用原生16Pin电源线也烧了,在这之前还有不少出现了燃烧,这让不少用户非常的无奈。

有用户表示,使用了微星GeForce RTX 4090 Gaming X Trio 24GB显卡和微星MEG AI1300P电源,电源接口处看起来与之前的烧毁接口类似,但与之前不同的是,用户没有弯折电源线。

随后微星已联系该用户更换显卡和电源,目前尚不清楚这一问题的主要原因,不过这样的事情,还在用户群体中发酵,对此NV也是表态。

面对这个问题,有厂商已经开始提前出手,更换适配器电缆来解决4090燃烧的问题。

按照零售商的说法,耕升决定为其RTX 4090 GPU更换12VHPWR适配器,其将在11月中旬之前提供更换电缆,届时订单可以完成

电力电缆熔化案例不再仅限于电源适配器,还包括本机12VHPWR实现,至少已经报告了两例,不过对于这些事情,NV一直都表示,还在调查中。

有外媒给出的分析表示,RTX 4090起火燃烧功率过高应该是原罪,要知道RTX 4090的TDP就高达450W,而在实际使用中最高功耗达600W,大约上涨了30%。

网友A:
调整频率和电压,降低功率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调整频率和电压,降低功率。

花钱买个降频版,图啥啊

网友B:
直接在4090集成电源转换电路,外插220v输入

网友C:
有没有可能是接插件接触电阻过大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D:
引用 网友C:
有没有可能是接插件接触电阻过大。。。。。。

不应该是 电阻过大   600W  12v 要 50A 了  就算4根线 也得 10A 呢, 电源那插接件跑10A 费劲

网友C:
引用 网友D:
不应该是 电阻过大   600W  12v 要 50A 了  就算4根线 也得 10A 呢, 电源那插接件跑10A 费劲 ...

16PIN啊,单根线缆5A的样子,不应该啊,难道是铁线?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16PIN啊,单根线缆5A的样子,不应该啊,难道是铁线?

没那么多  查的 是 6根12V

网友:
显卡功耗越来越大了。。。

网友:
离快速煎鸡蛋不远了。

网友:
硬件已经性能太强大了。

网友:
越来越强大

网友(2023-06-06):
引用 网友B:
直接在4090集成电源转换电路,外插220v输入

这方法不错,显卡上集成几个高频变压器,就不用接12V了,减少12V低压大电流导线和插头的损耗