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影音] 舒尔MV7麦克风,Micro-USB插孔维修并升级TYPE-C接口

楼主(2022-11-10):
帮某网友维修一个舒尔MV7麦克风,顺便升级成TYPE-C接口。故障是usb接口被捅掉了。

USB接口处,只剩一个黑洞在风中凌乱。

拆机,可以看到环绕在外壳的触摸排线,里面挺空的就一块电路板。

卸下接口上卡农口两颗螺丝,3.5mm耳机口一个螺帽,触摸排线摘掉,主板就可以抽出来了。
捅飞的Micro座子

下面开工,刮骨疗毒,直接刮掉阻焊。

TYPE-C座子安排,先大概找好位置,稍微固定一边。对了,底部原来的线头处,贴了一块小小的高温胶布,以防短路,忘记拍了。

预览一下效果,确认无误,可以下一步了。

开始飞线,先飞数据线DP  DM,图中红色是DP  隔壁就是DM。

继续飞,VCC和GND完毕!

试机,确认无误,绿油盖住裸露的线路,座子两边加焊锡提升强度。

外壳,原来的开孔有点小。不够TYPE-C接口通过。手术刀稍微修了一下左右的边。

最后原路装回,可以说是完美改装,外观没有瑕疵。

最后是型号,触摸板。动圈麦克风,咪头忘记拍了,就这样吧。

到此结束,谢谢观看!

网友:
这种接口好用!

网友:
把你那个四驱车拆开看看

网友:
不知道那个短路工程师设计的 容易插坏 接触不良 还要插几次才能进去

网友:
这个麦不便宜吧

网友:
看上去是个高级货,原来那个接口确实容易坏。

网友:
原以为那个面板是铝质的,结果发现是塑料的

网友:
这个接口不错

网友:
原来的插座看起来确实容易坏,厂家应该加固的。

网友:
讲究,还打绿油

网友:
这个品牌的麦克风效果很好

网友:
高级货,查了下价格也高级啊

网友:
学习了,我也想买个二手的来改一下!

网友:
舒尔话筒,不是一般的牛B

网友:
点赞,焊工不错,自愧不如

网友:
还是不牢固啊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