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其他] 拆解故障的微调电容

楼主(2022-11-10):
话说微调电容是无线电制作中经常用到的元件例如在LC谐振回路里面,能够非常方便的在一定范围内调节频率

过去的微调电容基本都是陶瓷的,体积大,笨重,现在很少能看到了
而且容量普遍都比较小,这么大的块头,才不到50pF

尽管现在变容二极管的出现,无线电系统软件化、集成化,传统的电路也逐渐消亡
所以,微调电容逐渐失去了其用武之地,市场份额在逐渐缩小
现在的微调电容基本都是这样塑封的,这不买了好些
大家都说这种电容质量没有过去的陶瓷电容好,但是目前电子市场里只有卖这种的,先只好凑合用了

但是,其中一个全新的微调电容装到板子上就用不了
第一,转不动,如果用力旋转就会发出“咔咔”的碎裂声
第二,根本不能用,LC回路死活不起振,更别提调谐了
拆下来发现,电容的直流电阻是0,电容都短路了,那难怪不能用
正好一直想看看这种电容里面是什么结构,那么就拆开看看吧
这是要拆的电容,最大静电容50pF的,棕色,零售价格¥1.00
本来是直插的,为了拍照摆放方便,所以把腿掰平了

用钳子咬开外包的塑料

内核露出来了,可以看见里面有东西碎了
难怪转不动,还有喀喇喀喇的声音

继续拆,从上面入手

这是动片相连的引脚下来了
露出里面旋转的动片

引脚相貌,底下带有3个和动片接触的触点

移走动片,动片就是一个一面带有十字槽口,一面扇形的金属片
可见下面陶瓷介质碎掉了

动片,可见动片上层是方便调节的十字插槽底下是半圆型的,和陶瓷介质接触,介质上的镀银层也是半圆形的
旋转动片,两个半圆相对的面积就会发生变化
当两个半圆重叠时,电容量最大,当动片转到两个半圆相对的位置时,电容量最小
这就是电容量可变的原理

介质碎片,陶瓷质的,一面镀银作为电容器的一个极板,相信也是扇形的,和动片底下的扇形对应

下面,另一个电极翘起来形成一个弹簧,这样保证定片和动片能够紧密接触

画一个简图表示一下这种微调电容的结构

最后,拆解完毕
故障原因是陶瓷介质碎裂
至于怎么碎的,那就不知道了,可能是装配的时候就碎了吧
毕竟这电容也算是半密封的,介质片藏在里面谁也看不到
损失现大洋1块,用了失效元件查排故障10分钟

完,谢谢观赏~~

网友:
感谢分享,奇怪的姿势又增加了

网友:
还没拆过,感谢楼主分享

网友:
高频不好调啊

网友:
电容拆散了,故障分析的彻底

网友:
被楼主劈腿了

网友:
老式的产品有分量,现在的都是塑料的,容易变形。

网友:
原来是这样的,每个电感旁边都有一个

网友:
满满的一板子插接件,挺养眼的

网友:
有长知识了,感谢分享

网友:
这个事这样结构的啊

网友:
感谢分享,第一次见

网友:
快递公司摔的吧

网友:
以前收音机里面用的比较多,现在用的很少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