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家电] 迈致红外无线话筒与音箱怎么对接

楼主(2022-11-10):
捡了“一套”学校淘汰的音箱,但是阴差阳错,话筒和音箱不是一套的。

已确认话筒和音箱都没毛病。
应该是频率不对应吧。
有没有办法把它们连接成一套使用?求助。
官网上“技术服务”链接没反应。
图片来自官网。(懒得拍照了)

仰仗各位高手指教,谢谢。

网友A:
手头上有频率计的可以考虑改接收或者发射频率,没有的话可以考虑更换与接收频率一样的话筒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手头上有频率计的可以考虑改接收或者发射频率,没有的话可以考虑更换与接收频率一样的话筒。 ...

但是没有频率计,
怎么知道接收频率是多少?
机身上没有任何标识。

网友A:
官方网站介绍的是红外线传输的,不是无线的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官方网站介绍的是红外线传输的,不是无线的。

你是说,红外线也是线么?

网友:
能看明白吧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你是说,红外线也是线么?

红外线也是无线,但和一般话筒的无线不是一样的,频段不一样。

网友:
如果没有这个红外线接收器,就只能使用有线话筒使用。

楼主:
明白,但是我这个是接收器做在了音箱里面的。
(官网上没找到对应的图)

网友A:
那就继续试试看吧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那就继续试试看吧

我认为那个传输器的作用是发射而不是接收,那个三芯插头是插电脑之类的设备,把电脑的声音信号传给音箱……