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硬件] 超微X9DR3-F服务器主板 SAS硬盘的问题 win10系统里看不到

楼主(2022-11-10):
使用服务器主板超微的X9DR3-F,主板自带Minisas接口,从网上买的Minisas转stat线和SAS接口硬盘,在bios里可以看到硬盘,开机rain设置里也可以看到硬盘,就是到win10系统里看不到硬盘,重新安装系统也找不到新加的硬盘,在win10系统上安装一些硬盘管理软件也看不到,到底是哪里的问题啊,难道是只能装服务器系统才能使用吗

网友:
要装驱动,我的x79板子前几天用sas口加4块硬盘做了阵列。因为是阵列是主板自带功能,在bios里面开启sas口,系统里面安装芯片组驱动就可以了
你看一下硬件管理里面有没有带感叹号的设备

网友A:
安装存贮控制器驱动,然后就有了磁盘驱动器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安装存贮控制器驱动,然后就有了磁盘驱动器

没有这个,我的和你这个不一样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安装存贮控制器驱动,然后就有了磁盘驱动器

磁盘驱动器里也没有你上面的那个硬件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没有这个,我的和你这个不一样

lsi 的那个就是阵列卡

网友:
是不是你没有做阵列啊,或者没设置直通。没做阵列的话就是你这种情况了

网友A:
阵列卡支持直通的话要在bios里设置成直通模式,不支持直通的话必须做成阵列模式才行。意思就是阵列卡要以哪种形式输出能让系统识别出来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阵列卡支持直通的话要在bios里设置成直通模式,不支持直通的话必须做成阵列模式才行。意思就是阵列卡要以哪 ...

做阵列和不做都一样,我又按照楼上的那个驱动重新装了下驱动,现在线和硬盘退货了,等过几天在买条试试,谢谢大家的帮忙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lsi 的那个就是阵列卡

我又重新安装了下驱动,现在系统里有和你那个一样的驱动了,等过几天线到了再试试,感谢你的热心帮助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做阵列和不做都一样,我又按照楼上的那个驱动重新装了下驱动,现在线和硬盘退货了,等过几天在买条试试, ...

能在bios里识别还设置硬盘说明应该不是线和硬盘的问题,主要还是设置和驱动程序问题,sas阵列卡必须提前设置好模式和阵列,驱动需要在系统前加载。

网友:
你的SAS卡是什么型号?win10可能没有集成驱动,你要在安装系统时,手动按F6加载。

网友(2024-01-07):
引用 网友A:
安装存贮控制器驱动,然后就有了磁盘驱动器

我这边只有个SAS raid controller    没有其他的 在bios里应该怎么设置呢

网友(2025-01-26):
楼主有这个主板的集成显卡驱动吗?显卡安装不上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