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电源] 拆假的双路带电压表数显车充

楼主(2022-11-10):
下单某宝18W快充车充(9.6元)收到后却发现是下面这种5V 4.8A的,跟卖家交涉,要求换货,卖家直接发来一退款链接。插上直接显示12.5,打火时也不变动,拆开一看数码管只有两条腿。

芯片资料,竟然能3.1A持续输出。也能算半个快充了。

网友:
带个负载测试一下。

网友:
这个样子的基本都是假电压显示了

网友:
这个显示不变的

网友:
车充要小心,当心把设备(手机)充坏了

网友:
这个显示是假的吧

网友:
谢谢分享,预防采坑。

网友:
这种车充做工太差了,一般显示电压的都是输入输出电压及电流三项轮流显示,只要能看到输出电流变化的一般都不会是假显示

网友:
这种芯片烧了是不是直通12v,不打火支持快充的手机应该也没事

网友:
这种还是买品牌的比较有保障。

网友:
电车电压本身是在细微的变化的,特别是开了空调后,如果一直不变,那肯定有问题。

网友:
且当是个有内涵的指示灯。

网友:
还好不是7805

网友:
车充太便宜不行(虽然贵的不一定质量就好),几块钱的基本上最好不要用,坏了手机就得不偿失。

网友:
电感不小,就是造假气愤

网友:
看起来跟我的一样,但是我的显示空载显示输入电压,带载时候显示输出电流,车上用用还是可以的

网友:
还好是免费的

网友:
有时候想快充就干着急了

网友:
下单某宝18W快充车充(9.6元)收到后却发现是下面这种5V 4.8A的,跟卖家交涉,要求换货,

5V*4.8A=24W,楼主,不亏啊,还退货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