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慧荣] SM3281C + PF29F64B2ALCTH1 黑片跑圈+开卡记录

楼主(2022-11-10):
手里有个15元的坏盘

RTS5732DLQ 主控
颗粒明显黑片 重新打标的
3D 的没有这种标

ID 是 PF29F64B2ALCTH1
B17A 制程 1CE 64GB

拆之,贴在双头 3281C 上
据说这个颗粒 支持 1.8V 和 1.2V 的 VCCQ
我用了默认的 1.8V

简单开卡通过

看看速度

跑个圈看看

再次打开工具

多出来几个坏块

选择 Erase Good Only,再次量产成功

再跑两圈

复制文件

看来暂时可以凑合用用了

感谢观看!

楼主:
附上 ISP 版本

网友A:
我每次erase good only都没法顺利量产,提示我重新erase all怎么办

网友:
现在的固态在高手手里面就像是一个玩具,随便玩。

网友:
速度还不错呀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我每次erase good only都没法顺利量产,提示我重新erase all怎么办

实际上我这两片拆下来之后,都上测试架清空了
所以一次开卡和二次开卡,都是 Erase Good Only 的

慧荣可以清空啊

楼主:
5GB 测速图

网友:
闪存有点差了

网友B:
还能这样添加坏块啊,一直听大佬们说要扫描开卡 好几个小时的那种 都不会弄,只会开高格,遇到好的芯片还好,那种差的基本上很快就掉盘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还能这样添加坏块啊,一直听大佬们说要扫描开卡 好几个小时的那种 都不会弄,只会开高格,遇到好的芯片还好 ...

那样是用黑片工具开了,据说基本无4K