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MI] 闲着无聊把慧荣工具隐藏的ui控件全显示出来了,瞧下设置功能完整的样子

楼主(2022-11-10):
仅仅是把控件菜单全部强制显示出来了,并不能启用功能,具体功能生效还是setting里

SM2258xt的菜单界面

SM2258H的界面

SM2246en的界面

SM2246xt的界面

网友:
“闲”的有成就

网友A:
最感兴趣的就是如何随心所欲地加未匹配的flash ID,比如像长江存储那么新的ID!

网友:
还能手动调节GC容量

网友B:
楼主很强,不知会不会共享出来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楼主很强,不知会不会共享出来

我只是让所有选项可见,具体功能实现还是要改setting文件还要固件匹配,我没有

网友C:
引用 网友A:
最感兴趣的就是如何随心所欲地加未匹配的flash ID,比如像长江存储那么新的ID! ...

随便加,你开不了没固件而已

网友:
46EN的SLC模式需要对应.bin,固件版本不一样的,勾了也没什么用,实测过46EN的模拟SLC贼垃圾。。。远不如58XT好使

网友:
默认不显示全,或许是因为有些配置互相冲突
防小白乱点

网友:
功能很强大,楼主更强大,把慧荣老底都翻出来了。

网友:
楼主很强大!
请教, 很好奇这是如何做到的?
有没有隐藏和显示的对比?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随便加,你开不了没固件而已

会不会有两种闪存各种参数相同或相似,可以用同一固件,只是速度略慢或者64G只能当32G用,这种情况?

网友:
有这些功能,为什么厂家不让消费者用呢?挺奇怪的?

网友:
这么多也就用了2-3个参数

网友(2024-08-07):
不错不错,赏心悦目

网友:
我去
原来这么多隐藏设置啊

网友:
牛掰!bokb有什么用