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家居] 今天早上自己更换了个PPR水管水阀开关(多图)

楼主(2022-11-10):
    原来家里厕所里PVC水管的总水阀失灵又不好更换,干脆就在PVC水管中间裁断装一个PPR水管的水阀,因为家里要随时用水,不能用PVC那种胶水粘的水阀,胶水粘的要停水12个小时以上,没时间等那么久,于是觉得使用PPR的那种水阀,查了网上PVC和PPR管连接攻略,说是热水机吹热PVC管,把PPR管插入用管夹夹紧就行,看起来很简单,今天早上我照样做了,结果水管被水压很容易冲掉,到处喷水搞得很狼狈,管夹上得再紧也不行,最后还是得老老实实在两种水管接合处涂PVC胶水粘住,再用管夹夹紧,楼下水阀也不敢开那么大,等一天后再开大水,这样才完成了换水阀工程。以后网上那些教程不能全信的,要仔细分析才行。

网友A:
为什么不考虑直接更换阀芯解决呢,你这个方法还是热熔接比较好。

楼主:
    原来旧PVC水管合计有30米长,全部废掉重新做PPR水管的话很浪费材料和人工,才决定继续使用的,后面部分加装PPR水管,原来接合处,我是用这种接头接合的,很稳固。水管还是不要随便动,很麻烦的,早上我上下楼关了几次水后,才搞定。如果没有搞定的话,都不知道怎么办了,下午又要上班没空搞会被家里人埋怨多事的,如果用PVC配件粘的话,又没空等胶水干透,现在已经住在里面,随时要用水。现在只能用胶水和管夹相互结合的方法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为什么不考虑直接更换阀芯解决呢,你这个方法还是热熔接比较好。

换阀芯不行的,不同厂家水阀阀芯都不一样,差一点都不行的。我买了一个全新的,结果拆开里面不一样用不了。水阀和外面铁水管才不好拆,只能这样多加一个上去了。

网友B:
为什么不用活接球阀,比你这个好看安全

网友:
pvc还能做给水管?还以为都是给水ppr,排水pvc

网友:
头一次见PVC自来水管路,楼主辛苦。
有一种内含胶圈的活接头可能适合楼主的情况,就是一根管子插入另一根管子经过螺纹锁紧,内嵌胶圈密封/管材可以是pcv、ppr等塑料/金属....

网友:
怎么不试试这种双活接阀门。。。。。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为什么不用活接球阀,比你这个好看安全

    球阀水阀不靠谱的,封水不好,以前我装过一个球阀的,根本密封不了水,只是让水小一些而已。还是这种下压式的水阀封水效果好好,平口密封口直接压在进水口上,一点水都进不来。这个是用热风枪吹软的,因为管子难对齐,接口处才那么难看的。

楼主:
球阀式的水阀不可靠的,新的时候都不靠谱,旧的时候更不用说了,根本没有办法修,还是我这个靠谱,不容易坏,就算阀芯漏水,剪个自行车内胎贴在阀芯底下,一样能使用,密封水的效果也好,压紧可以做到一滴水过不来。

网友:
应该热熔更结实吧
水管有压力,最好还是热熔

网友:
好像PVC都是用来做下水道管线的呢,不能耐压的。你家居然用来做水管……

网友:
看来还是坛友见过识广啊

楼主:
那个水阀接的做工比较丑陋,水阀和PPR管第一处熔接时候,居然有个地方漏水,马上把漏水地方的管剪掉,重新熔接新一段进去,就成了这样,PPR管插进PVC管也不容易,要削尖才行。只要不漏水就好,难看也不管了。

网友:
我也觉得用热熔水管更可靠些而且不用刺鼻的胶水。

楼主:
    那个胶水凝固很快的,根本没有味道,水管外壳耐用性好像是PVC好,很多人反映PPR管很容易掉粉的,抗老化性差,在室外用很容易老化掉粉,没有PVC管结实,排水管用PVC管的,20年前的老房子排水管,到现在都没有问题,没有掉粉现象。

网友:
自己家里还是用热熔吧!保险些,玩意家中没人爆水管损失就大了!

网友:
热熔手艺有提高的空间

网友C:
PVC与PPR之间,用PVC胶水能粘结实吗?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PVC与PPR之间,用PVC胶水能粘结实吗?

PVC胶水粘得很结实,塑料表面胶水涂到的地方都溶解了,连上面的字都溶解掉,然后凝固粘合在一起。